[照明] 拆欧谱登玉米灯,测街边LED彩灯驱动

楼主:
骑单车在公园边上发现有废弃的灯笼,大部分已经被人挖走里边的灯泡,看到一个一般人够不到又比较低的灯笼里边还滴溜着一个玉米灯,就想办法把它取下了。走不远又看到流星灯的驱动,就拽了一个下来,结果发现里边都是水,查电路板整流块烧掉一个脚,变压器主绕组也断了。看这个不能用了,又弄了两个干的回来,测试一下。

上照片说话。

先看玉米灯

从灯笼里边取下的

原来可没这么好,在灯笼里边是灯头和壳子分离的

玉米灯底部,有散热孔

刚取下时是这样的

是铝壳,感觉还不错

想照清里边底部不容易

驱动就用绝缘纸包着

撕开绝缘纸

这是哪个在此安家呀

没见活物,好像是蜘蛛蜕的皮

驱动板背面

恒流芯片SDH7752R,楼下发资料

灯头有丝,跟铝壳拧在一起

接线是压接的,比焊接的方便

拧好查看牌子和型号,标称15W。实际只一半,后边有测

点亮状态

底部也有LED

实测功率不到8W(有底数0.45)

下层拆测LED彩灯驱动

楼主:
这层测流星灯驱动器

外观,正面

背面

里边用热熔胶密封

但是并没有密封住,还是进水了

清胶

把驱动板拿出并清胶

右边是整流块,它的左下角那个脚烧断了,没了。检测也击穿短路了,右上角有一小段铜箔烧没了

挺小巧的,这个芯片有特色。最后上资料

变压器主绕组不知道是烧断了还是进水腐蚀断了。重绕了变压器也没有成功。

用后来两个干的测试,输出电压7.2V左右

电流374MA,再高一点就保护,连375都很难上去。资料介绍可是达到500MA的

这个电子负载显示刷新频率太低了,无法把数据照清晰。

3667AH资料--https://blog.csdn.net/2503_92580702/article/details/151869590

SDH7752R资料--https://www.silan.com.cn/upload/ ... 7068248099w3c9e.pdf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玉米灯看着还可以,用了非隔离恒流驱动。

网友:
带整流桥的驱动芯片,电路非常简洁。

网友:
玉米灯用了铝壳,散热比塑料的强多了。

网友:
欧谱登,这擦边球也打得太近了

网友:
玉米灯壳体看上去都是铝的,散热能力强大,可以再利用。

网友:
测试的好仔细啊   厉害

网友:
非隔离恒流驱动。

网友:
白捡的不说啥了

网友:
谢谢共享,拆解的挺详细。电路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