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小台表四线测电阻

楼主:
它这个四线怎么接标的不太清晰啊,颜色不对
应该搞两对黑红插座

100K

1M

精度应该能达到0.01%

网友A:
你的宝贝真多啊,你不会是搞科研的吧,专门研究电子技术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宝贝真多啊,你不会是搞科研的吧,专门研究电子技术的大神?

我是无业游民

网友:
100KΩ,1MΩ,用不着四线测量,两线注意屏蔽就行了。

网友:
强迫症犯了

网友:
又在玩电阻

1000124Ω

网友:
这台表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B:
这是高仿的JOY6.5小台表,感觉用料比较一般,看看内部有没有LTC2440和LTC6655。

四线测量:LO黑和HI(VΩ)红是一组,LO蓝和HI(4W)红是一组,在2W档上按SHIFT+2W键切换到4W上。

功能菜单如下:

可以进一步进行打磨,提高性能和精度:
一、更换基准电阻:

1.        RN18,这个电阻更换为100k贴片金属箔电阻。
2.        RN26,RN32,这2个电阻更换为10k贴片金属箔电阻。
3.        RN22,这个电阻更换为1k贴片金属箔电阻。
4.        RN30,RN29,这2个电阻更换为2k贴片金属箔电阻,或者2个1k贴片金属箔电阻。
5.        RN17,这个1M电阻不容易找到更好的,可以不换。如果有更好的贴片,也可以更换。

二、更换网络分压电阻:个人推荐LT5400-8和1776-C68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仿的JOY6.5小台表,感觉用料比较一般,看看内部有没有LTC2440和LTC6655。

四线测量:LO黑和HI(VΩ ...

哈哈,谢谢,正好没手册,也许有但是我也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仿的JOY6.5小台表,感觉用料比较一般,看看内部有没有LTC2440和LTC6655。

四线测量:LO黑和HI(VΩ ...

感觉还可以,好几个塑料块呢,哈哈

你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可以,好几个塑料块呢,哈哈

你给看看吧

看到几颗电阻基准使用的塑封块,挺不错的,够用了。

左上角小PCB插片应该是1:9的LT5400比例电阻,下面还有一个1766-105,也足以够用了。

应该来说,这块高仿JOY6.5,可能1V档不太稳定外,其他都还好;1V是10V分压得到的。

我把电路图给你,你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几颗电阻基准使用的塑封块,挺不错的,够用了。

左上角小PCB插片应该是1:9的LT5400比例电阻,下面 ...

哈哈,这图放大就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几颗电阻基准使用的塑封块,挺不错的,够用了。

左上角小PCB插片应该是1:9的LT5400比例电阻,下面 ...

行啊,这个行业里,对你来讲都没有啥秘密了

网友:
又在玩电阻

网友D:
又来炫耀了,再炫耀罚款呀。

网友:
看了8楼的回复,这表的功能还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来炫耀了,再炫耀罚款呀。

教主,岂敢岂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行啊,这个行业里,对你来讲都没有啥秘密了

这个JOY6.5小台表我有三台不同版本的,基本上摸清楚了,有QQ群3844560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图放大就看不清了

实际上这个表,这个数有人仿过:

这儿上传高清图受限,我分割上传上来。

模拟板:

数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