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比较早期05年的移动便携小音响,4节电池 及2025B功放,壳体设计的好,想改但音质不行

楼主:
这个折叠了体积小,结实,用四节AAA电池,可以外接电源做台式的。当年简直是很平衡。

芯片是TEA2025B的

但用的喇叭是什么橡皮盆子的,音质相当的马虎,当听收音机的感觉,

改都没有意思

里面可以换个蓝牙接收加功放的小板子,换个锂电池,加个收音机功能。成本比买个新的还贵。

网友:
我也有一个,声音很尖,不好用,扔一边去了,没必要。

网友:
换大单元,立竿见影。。。

网友:
这种是否属于电子垃圾了,楼主可以买个新的了,现在的数字式的收音机或者小音响,带蓝牙,带扩展卡,带充电电池,多功能的,也不贵,音质好。

网友:
楼主这是废物利用啊  网上几元钱买块蓝牙板改就可以了 电池用笔记本坏电池折电芯用  这个成本低

网友A:
2822功放我记得是8脚双声道的,没见过这种多脚的,DIY的乐趣不要计较钱,两个喇叭改成立体声收音机多好,市面上还没有这种小的立体声收音机卖呢,用RDA5807模块,便宜简单。

网友:
换个好点的喇叭看看
应该能提升音质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专业爆改小音箱的。

楼主:
这种2寸的小喇叭,全频段的也有,成本贵很多。不见不散里面就是,大概羊毛纸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2功放我记得是8脚双声道的,没见过这种多脚的,DIY的乐趣不要计较钱,两个喇叭改成立体声收音机多好,市 ...

是的,我看记错了,是2025B,

这音质不行啊

网友:
四节五号电池,可以直接插USB供电吗?

网友:
这个不是蓝牙但很好听,以前我买了两个,用uSB做电源。

楼主:
接出内部扬声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当无源喇叭,插头可以拔下来,多用途啊

网友:
这成色是从叙利亚回来的吧

网友:
这种实在是太廉价的就别折腾了,基础实在是太差。

网友:
音箱效果好功率必须够最少供电要12v

网友:
有一对  当时网上花了17买的  2822驱动  说是羊毛盆 音质一般般  电路板改成了1元的收音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