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电路图这个部分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5-11-06):
主要是图1这个原件不认识,我新手小白, 这种原件怎么检测好坏?
红线上标的电压,应该是对地电压吧?是这样测量吗?
请老师们指点一二。
这是一个MP3的电路图,故障点开机不亮屏,在查供电板,第一次修这么复杂的东西。

补充内容 (2025-11-7 10:43):
感谢朋友们的指点,已经确定是双MOS管了,谢谢。

网友:
这不是两个场效应管集成在一起了吗?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可以用分立元件替换。

网友:
双MOS,锂电保护板上常见的8205A类似

楼主:
找个这个东西的资料了。  但是图中那个像二极管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2个黑三角中间两个ss的

楼主:
这是这个东西的内部结构,怎么测好坏啊。

网友:
双MOS管,一个封装里面两颗.

这样参数匹配,温度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