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铝箔胶带好,还是铝箔胶布好?

楼主:
空调外管胶带被晒坏了

露出黑色保温泡沫,
泡沫好像也被晒脆了,
再过几年泡沫散架,铜管就要裸露了
铜管裸露费电多,还容易腐蚀,制冷剂泄露

铝箔胶带用手一拨就破,但是以后检修方便
铝箔胶布不容易破,需要用剪刀才能剪开,以后检修麻烦,

给空调铜管包哪种好?
是铝箔胶带,还是铝箔胶布
大家给点建议啊

  • · wifi|主题: 61, 订阅: 14

网友A:
胶布吧,胶带什么的阿猫阿狗和小鸟一扒拉就坏了……

网友:
铝箔胶带使用的场合比较多一些

网友B:
我贴的铝薄。。就是纯铝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布吧,胶带什么的阿猫阿狗和小鸟一扒拉就坏了……

5层楼,阿猫阿狗没翅膀,过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贴的铝薄。。就是纯铝那种

铝箔容易撕,但是强度不够,不知道能保几年

你的铝箔在室外多久了?有粉化么?

网友C:
玻璃纤维铝箔胶带好用,已经包了2台了

网友:
玻纤布增强的,铝箔胶带太脆弱了

网友:
感觉是胶布好,价格应该也是胶布贵

网友D:
铝箔胶带(纯铝皮 背面带胶的那种)容易塑型,容易包扎,耐阳光(紫外线)暴晒,我家包扎铝箔胶带的空调外管最长的时间已经6年多了,铝箔外观上有些少许发黑。

网友E:
我家的一台格力空调是2008年安装的,保温泡沫被小鸟啄了不少,空调铜管也有裸露,电费应该会增加一点,但制冷剂泄露、铜管腐蚀的问题还没发生,空调目前还在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纤维铝箔胶带好用,已经包了2台了

包了有几年了?胶带老化程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一台格力空调是2008年安装的,保温泡沫被小鸟啄了不少,空调铜管也有裸露,电费应该会增加一点,但制 ...

你这个空调是不是装在阴面,铜管不会被长时间暴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箔胶带(纯铝皮 背面带胶的那种)容易塑型,容易包扎,耐阳光(紫外线)暴晒,我家包扎铝箔胶带的空调外管 ...

用的不是铝箔胶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不是铝箔胶布?

就是纯铝皮(薄薄的那种,厚度估计约0.2-0.4mm),此铝皮背面带胶,没有胶布(纤维布)的纹理,我们单位里用它来补(堵)漏集装箱 小面积破损处(防漏粒、防雨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不是铝箔胶布?

不知道我在拼夕夕上买的铝箔胶布和你的“铝箔胶布”是类似的,所谓哦的铝箔胶布 表面有塑封的光泽,铝箔下层是纤维布,下面一层再是涂胶层,这种铝箔胶布 不耐晒,用在户外 结构缝隙防漏雨用 ,1年内表面有塑封的光泽 的就白化碎裂了。
你可以 2种 胶布 都提前测试一下

网友:
用铜线缠上……

网友:
纯铝箔胶带易破,纤维增强的铝箔胶布结实多了,
但我觉得特氟龙胶带更好,耐紫外线耐老化,比铝箔胶布更结实,而且各种宽度的都有。

网友: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铝箔胶带包好以后本身也不受力,反射阳光,应该也挺耐晒的。我家今年5月有一台空调包了玻纤铝箔胶带,时间不长,看不出效果

网友:
以前好像贴铝箔胶带十多年了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