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国产 88W的手机超级快充头(88w快充头)

楼主:
外观是这样的 和我的小米的 67W 快充差不多 ,重量也很压手
正面很唬人

88W 我计算了一下 一共加起来 84.5,虚标了

开拆,上面顶盖强制开盖,
正面原件 还是很多的,还给上固态电容了 ,好大一坨配重块么?

这一坨是什么?稀溜溜的,既然它都敢用,看来应该不导电,应该散热才对。留下来,打算给我的笔记本南桥上涂一下 ,顺便给我的笔记本配个重 。上次打开清灰,发现笔记本主板南桥还是光屁股裸奔的。

正面 还有一颗固态电容,可惜还是偷工减料,明显还有个电容没有焊接上去,

我说业界良心,发现电容15UF 没有别人4,7UF 的粗大啊。左边是我拆的蓝宝石的,右边2个是电源上的,能有5UF就不错啊 还敢标上 15UF

这个才是核心,拍曝光了 , 有3个引脚,从电源上取电,电源部分应该是和普通开关电源一样,这个小板,应该是外购的才对,估计这个山寨电源没有这么好的解决方案出来。上面3根条线,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还有一根应该是用来触发 9V  12V  的吧

网友:
便宜货都这样,88W是型号,

网友A:
88W 我计算了一下 一共加起来 84.5,虚标了?

请问:如何一共加起来?

网友:
输出有个固态,做工还行,88W是型号

网友:
88W是型号,中国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W 我计算了一下 一共加起来 84.5,虚标了?

请问:如何一共加起来?

呵呵
吧所有输出的功率加起来  ,
打插边球不久这样玩么
5X3+9X2.5+10X2.5+12X1.85

网友B:
从来不用快充,怕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用快充,怕影响电池寿命。

不用担心  标配的快充放心使用    用到你换手机 3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网友:
山寨头就是坑人的

网友:
功率最多9*2W

网友:
买了快充模块 ,效果还挺好

网友:
88W是型号,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但愿不要被这个88W给带怕偏了,小板应该是协议检测板,如果参数没有虚表的话,每个口输出就是22W左右,两个口加起来也就40几瓦的功率,如果两个口同时输出可能功率会下降,这种产品虚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
科逸特代工了好多小牌子的充电头,我手头的30w诺希就是,输出功率能达标,还可以用。但这种大功率的头子不知道怎么样。但这个头子就有点擦边球了,居然写了个型号88w

网友:
假冒伪劣商品,扔!!!

网友:
我的建议不要用,那么手机买官方店铺的高价充电头,要么小米系列买酷态科,有幸60多送一米五的线材,抢了个氮化镓65w ,完美的不像话

网友:
网上现在这种货到处都是,做大挺大,然后弄些配重的,感觉还真像那么回事,结果买回,表面是激活快充,实际输出功率很小,充电很慢

网友:
第一次见到楼主这样计算充电头输出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