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FA的31-30新人券

楼主:
可以用来撸做贴片机的光轴之类的材料,只要出个5块多的运费就可以了

这是我打算撸的8mm光轴(长度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设置,长度是可以自定义的),弹簧是用来凑单的:

楼主:
先把东西选好放购物车,等双11那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活动比如免邮券或者优惠啥的,双11那天再下单

网友:
用这券入了德力西的漏保,邮费不免

楼主:
8mm光轴和10mm光轴一个价,所以如果想买的话建议买10mm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8mm光轴和10mm光轴一个价,所以如果想买的话建议买10mm的
撸两根10mm直径600mm长度的(X轴),一根8mm直径700mm长度的(Y轴电机同步轴),刚好31块多一点不需要凑单

网友:
得新人才能用了

楼主:
没在嘉立创FA下过单的号都是新人,都可以领这个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