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折叠自行车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5-11-06):
对折叠自行车有什么推荐?

国产的《========》进口的
变速的《========》恒速的
一体轮圈的《=====》辐条轮圈的

楼主:
我先抛个砖。

国产折叠自行车品牌的永久、飞鸽如何?

网友A:
非必要,不折叠。全尺寸26寸定速或内三速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必要,不折叠。全尺寸26寸定速或内三速就很好了。

感谢回复,

如果放车后备箱,或是骑累了坐公交车回来呢!是不是多一个选择

网友B:
富士达有一款20寸折叠内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士达有一款20寸折叠内三速。

耐用吗?听说国产的变速器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 ,能实现多种4+2

网友:
这个要看用途和使用场景,放后备箱和坐公交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公交就14寸,后备箱就16-20寸,短途单速,长距离就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