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年人,手机屏幕老是摔坏,怎么办好?

楼主(2025-11-06):
钢化膜贴好,一个月不到裂开了

再过几天,把外屏也摔坏了
手机玩着玩着就睡着了,然后手机屏幕摔地上
这种情况,怎么防护手机屏幕比较好呢?

网友A:
用全包边的手机外壳,这个可以保护屏幕。

网友:
层层包裹防震泡沫

网友B:
给手机壳加个挂绳,套脖子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手机壳加个挂绳,套脖子上的那种。

我也想到这个靠谱

网友:
家里铺上地毯,一举两得

网友:
1、手机不摔坏就好,给家里老人常备几张贴膜
2、弄个抗摔保护套,还别说真管用,换膜次数少了

网友:
贴钢化膜,套个四角气囊的壳。

网友C:
不能只加钢化膜,还得套个壳

网友:
直接弄个老人机防摔声音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全包边的手机外壳,这个可以保护屏幕。

全包边的手机外壳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只加钢化膜,还得套个壳

套哪种壳?

网友:
淘宝搜“气囊式全包手机壳”

网友:
用全包的可能安全些。

网友:
买四角有缓冲凸起的全包手机壳。

网友:
直接买个三防机。

网友:
多买几个屏幕和钢化膜备着

网友:
所谓的气囊壳就好吧,我用的就是,哪怕角掉地上都还是好的,不过肯定不能太高了,从楼上往下扔再好的壳也不中啊

网友:
睡大床,用气囊手机壳,床边铺毛毯

网友:
家里老爷子平板电脑的屏都压坏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