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你就说这万用表表笔防护到位不?

楼主(2025-11-06):
一台台式万用表表笔,不说阻抗大小,防护到位!

网友:
是德这么大个牌子,不到位不太可能吧

网友:
安全型香蕉插头,插头带绝缘帽,防止脱落时人体意外接触,一般CAT III级别或以上的都会有,因为漏保少。
CAT III或CAT IV级别的表针还有护套只露一点点,避免测量强电时相间意外短路。

之前买了不少ETA的护套灯笼头的线,保护做得很好,优利德的高端表笔基本都是这种了,比如UT-L27、UT-L28,ut15b max附带的镀金表笔也这样。

网友A:
有的表笔笔尖护套好像是螺旋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表笔笔尖护套好像是螺旋结构的

TL175就是可以旋进旋出的

网友:
随便一个国产品牌都有这防护吧。

网友:
这不就是4mm标准绝缘灯笼头的设计么。我自己做了好几副类似的。

网友:
以前的万用表都是这样的表笔,以后就缩水了,不接触高压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一副表笔都可以买个不错的万用表了这个表笔的线材非常软和,冬天不硬夏天不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