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合宙CC表电路分析2

楼主:
最近要用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用万用表测起来比较麻烦,搜了下微安表太贵,曾经被誉为神表的合宙cc表更是贵上天了,但是合宙表的参数还是够用的,这表出了这么久,应该有不少人搞,找了下资源,然后看硬件电路,想到之前已经有人分析过,顺便研究了下
之前坛友的帖子 合宙CC表电路分析 IoT Power - CC - 电子学堂 数码之家
查资料的过程中找到了这款VAMemter ,电路真是太像了 VAMeter

表有两个供电源,顶部TypeC和输入TypeC,通过拨动开关切换供电

电源VBUS通过DCDC降压,降到3.3V给AIR32单片机供电,既图中3V3A,同时功率电感使用的2线圈电感,生成了另一路3.3V隔离电源,既图中3V3B,并且本路供电的地为GNDB=VOUT,既3V3B对GNDA压差为3.3V+VOUT,后续测量电路都是靠3V3B供电

诱骗IC使用FUSB302BMPX,直接接入CC1CC2,配置错误时应该会影响设备握手,并且不支持QC协议,不过那玩意好像也没人用了吧
USB2为输入端,USB3为输出端

USB1是顶部接PC通信的接口,VBUS接了一个TVS保护主机

主单片机AIR32,主要负责UI与按键交互等功能,注意地为GNDA,供电为3V3A

辅助单片机GD32,主要负责电压电流采样与档位切换控制,地为GNDB,供电为3V3B,和主单片机供电隔离,串口通信,所以增加了隔离通信IC

隔离通信IC

辅助单片机的基准电压由U8  431产生2.5V,我记得焊盘好像兼容REF3025

然后是采样控制电路,电流从VBUS2流向VOUT,两颗NMOS控制RS1和RS2的短接,实现不同电流的档位切换,放微小电流时MOS关断,电流从RS1-RS2-RS3流到VOUT,采集三颗采样电阻压降计算电流。当电流增加时控制Q3和Q2导通,来短接RS1和RS2,来实现大电流的流通,这里的Q3和Q2的体二极管充当续流二极管。小电流负载时采样电阻压降较小,低于体二极管导通压降,所以电流不会流过体二极管。当外部负载变化过大电流瞬间增加时辅助单片机不一定能及时控制MOS导通,采样电阻压降过大会导致负载设备供电不足工作异常,电流就会从两个续流二极管流过,给负载设备续命。
另外上边说过辅助单片机采样电路的地为VOUT,并且RS3 RS2阻值很小,压降不大,Q2 Q3近似低边驱动,辅助单片机可以直接控制,不会失控

最后是信号处理电路,右上角U6.2组成10倍衰减电路,输出端进STM32,因为STM32的电压基准为2.5v,所以这里运放输出端最大输出也为2.5,处理前的信号即最大输入电压为2.5*10=25v。
其他三个U6.1 3 4分别放大三个电流信号,放大比例(72+1.47)/1.47=49.98倍,这里没有采用查分放大电路应该是为了控制成本,毕竟三路差分放大得一堆高精度电阻,成本高不少,采用同相放大软件处理下,降本增效

整图,点击可放大

网友A:
楼主开发一款类似功能的表,开车走一波

网友:
楼主打算抄PCB?

网友:
开发一款类似功能的表啊

楼主:
才发现全图没有,论坛吞图太烦人了,一个帖子发了半天传两张图就自动取消上传,图在公司,明天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发一款类似功能的表,开车走一波

有现成的,还能连上位机就不难为自己了

网友B:
合宙东西涨太多了用不起啊

网友:
没看懂,只有羡慕的份,先加分再说吧

网友:
这个mos管换挡电路不错

网友:
薇薇安啊!这是研究院层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发现全图没有,论坛吞图太烦人了,一个帖子发了半天传两张图就自动取消上传,图在公司,明天再传 ...

论坛不改变,就改变论坛

网友C:
之前看别人做的宽动态范围电流表, 使用一个固定的电阻对电流取样, 后面使用多组运放, 不同放大倍数实现宽动态范围. 这样供电的稳定性会好不少, 缺点就是对运放的要求更高, 估计成本也会更高.
他这个切换的, 在切换过程中, 难免会造成供电波动.

网友:
mos管换挡电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宙东西涨太多了用不起啊

一开始的9.9的价格只能算白送,后边几十块的价格也还行,再后边好几百上千的价格就不是想卖给你,公司策略转变了,只做企业不做个人了

网友D:
我也没看懂,微安表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别人做的宽动态范围电流表, 使用一个固定的电阻对电流取样, 后面使用多组运放, 不同放大倍数实现宽动 ...

只用一颗采样电阻很难做到这么宽的测量范围,想做大电流就只能用毫欧电阻,假设用100毫欧的大功率采样电阻,1微安电流在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才0.1微伏100纳伏,按照0.1微安分辨率就是10纳伏,能达到这个级别失调电压的运放价格得爆炸了,而且这种级别小信号也太容易干扰了,电路设计能力要求也太高了。

实际上供电波动问题不大,按1欧采样电阻采样50mA信号,满量程压降也就是50mV,普通电源波纹也都有这个值了

网友E:
没想明白为啥要用两个单片机.
一个单片机也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看懂,微安表太复杂。

说直白点就是大电流用小采样电阻,小电流用大采样电阻,采样电阻串联而不是并联,简化了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明白为啥要用两个单片机.
一个单片机也够用啊

对于主单片机AIR32来说这里属于高边采样,25V的共模电压,普通运放做不了,要么像INA199之类的失调电压大、要么像INA226速度不够快价格高,不如扔个从机搞起来省事,还能专事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