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金士顿SA400S37 120GB固态,掉盘了,求开卡工具

楼主:
拆金士顿SA400S37 120GB固态,掉盘了,求开卡工具。知道是SM2259XT主控,但选哪个芯片?

网友:
点自动选择啊

网友:
只能多试试看了

网友A:
芯片上不都告诉你了么FBSB47R512G,2片64G组成128G

网友:
随便打开个软件,看芯片ID,或者慧荣的smi_flash_id也行

网友:
板子料真省,买硬盘送外壳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的吧?

网友:
单位上用的这个240g的 目前大多数都还OK 起码都4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不都告诉你了么FBSB47R512G,2片64G组成128G

谢谢,网上下了几个试试能否正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47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IM/B47R/SM2259XT(AC)_FIMB47R_PKGU0524A_FWU0524A0.7z

谢谢大佬,已下载试试能否正常开卡

楼主:
谢谢,一次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