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前叉要定期加气吗

楼主:
这种气压前叉需要定期加气吗?我用了很长时间从来没有加过气,如果里面的气泄漏完了会不会失去避震功能。

网友A:
都是油气混合,没气影响不大,可能只是手感差一些。
我用了15六年了,从来没加过气,没啥感觉。

网友B:
避震效果没变差就不用加气

网友C:
有些东西没坏就不要动,一动就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油气混合,没气影响不大,可能只是手感差一些。
我用了15六年了,从来没加过气,没啥感觉。 ...

我还打算买个转接头用手动打气筒加气看来还是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没坏就不要动,一动就漏气

一直没有动过现在发现气嘴盖不见了,不知道是松动自己掉的还是让别人动了拆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震效果没变差就不用加气

好像避震效果没有什么变化的感觉估计气压的作用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打算买个转接头用手动打气筒加气看来还是没必要了。

加气主要是维持手感,如果你不是经常去烂路越野,怎么可能漏气?
纯气叉好像没有,基本上都是油气混合,平时骑铺装道路,估计骑到前叉报废,
也不用加气。

网友:
如果是一体式的连加气的可能都不存在,建议定期检查气室气压

网友:
拆一个看看是如何做到气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打算买个转接头用手动打气筒加气看来还是没必要了。

给前叉补气的要输出气压高的,普通的打气筒不行,不过这个正常的话不需要经常补气,不买打气筒去专卖店给免费补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动过现在发现气嘴盖不见了,不知道是松动自己掉的还是让别人动了拆走了。 ...

再买一个盖,应该有替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