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电派D60ACC车载充电器

楼主:
原来的车充QC3.0的优有点过时了,最近79元入手一个电派车充,反正以后也要拆,本着后拆不如先拆的原则,到手立即先拆为敬。这带了个可抽拉线,并额外带了AC口各一个,可以给车上三个设备充电,长途旅行不在担心。

外观,主要是有那个抽拉头,所以头子看起来很大

侧面这样的

充电口处

然后开始开颅,打开天灵盖

露出大脑各种元件

侧面开盖也看看

这里看看抽拉线的机关,有一个电刷相连,不知道时间长了接触会不会不良

这里可以看出电刷结构

这是把把上的进线板,这里只管进线,所以没啥元件,只有一个保险

把脑髓取下来,这是正面,元器件还算精致

背面,有协议芯片和DC-DC转换芯片

这个车充协议还是比较丰富,QC3.0+,FCP,AFC,PD3.0,PPS,DCP,苹果协议,都有,但A和C口有一些区别。
看样子还是可以的,装好后放车上用去。

网友A:
电刷结构用久了估计会接触不良   电流大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刷结构用久了估计会接触不良   电流大容易发热

以后接触不良就把它旱死

网友:
价格不便宜,也算奇特

网友B:
都上固态了,板子做工不错,价摆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上固态了,板子做工不错,价摆在那呢

还可以,发热低,速度快

网友C:
为了把线收起来居然用的电刷接触

网友:
两个以上USB口同时充就没有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把线收起来居然用的电刷接触

现在这种还挺多的,酷态科都有几款这种收线设计,包括充电宝

网友:
还带伸缩功能,还不错。

网友D:
79 不便宜了  自己DIY个充电宝更实用

网友:
用料真不错,这几个电容就不一般

网友:
看电路板和元件还不错,电刷机构可能是败笔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79 不便宜了  自己DIY个充电宝更实用

这是车充,不是充电宝

网友:
结构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