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sony相机充电器改18650充电器(BC-CS3)

楼主:
之前一直想把手里的sony 相机充电器改成18650充电器用,今日突然又想通了

开搞  4.2V 0.5A   这要充6个小时左右把

主板正面  跳线比较多,内容和经典的 CS2A  差不多  出来保险,104,整流,降压  搞不好主板通用

主板反面,清晰的分界线  高压 低压部分,分的很明白

我要装逼了,主板4根线出来,触发开关给他短接,开始通电,但是不接电池,一会儿就会 指示灯闪电烁,
负极串了一个1K 的电阻,直接跳过他,前端接上负极, 中间引脚感觉是和触发开关是接在一起的,手里没有表没有测试

本以为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了,但是指示灯亮,无输出,感觉很不正常,一会儿指示灯闪烁,
接上负载然后,插上电,居然激活电压,有电压输出了,拔掉电池后,检测不到负载,立马闪烁起来,无输出  ,
拔掉电池 在接上灯泡负载,灯泡亮。

现在测试看能否自动跳灯。

前段时间拆的 一个 3.3的降压模块,做了一个测试灯  ,这下不用担心电压高了被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好像不好携带啊

恩,已经把 绿联的 NP-FW50给改了 。

正面5V输入,做了升压 8.4V   ,还给几个固态电容

反面

找了一个 3联的18650电池夹 挖孔,切割 ,全程拿把小刀烧红了 割的。
串联的 有点不妥,但是可以充俩,两组 8.4V ,一组8.4V 700MA  2组同时用只有500ma

好看吧  ,坛友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充电器携带不方便了

最后加工,电池夹太紧,把正极用老虎钳,夹扁一点,贴纸边上正负极,这样不用担心放错电池了

网友B:
原装充电器有电池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充电器有电池检测吧。

是的,我发现检测的负极有一个 1k 电阻 直接跳过它了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啊
当初还买了好几个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吃灰

网友:
大法的货没得说的,改的不错,又可以发余辉了

网友A:
这样子好像不好携带啊

网友:
原装索尼充电器,做工精细

网友:
改动好啊,能力强

网友:
有类似的充电器加原电池的保护板跳过检测,直接给18650充

网友:
这下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最简单办法:金升阳的220V转5V模块+IP5306充电模块+电池保护板模块,壳子用原来的,肚子掏空了换上这些新的模组,旧的那个效率不高,而且充现代的高容量电池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好东西啊
当初还买了好几个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吃灰

和你一样

网友:
充电器不错,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
这充电器跟CS2A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