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0V牧田款电池组

楼主:
想请教个问题,在不拆下镍片的情况下,怎样知道另5节是不是沙子(二氧化硅)电池?请问用什么方法辨别?如果10节都是真电池当然更好,谢谢,上图片了。

网友A:
万用表捅每节正负极试试

网友:
电池都露在外面了,是不是可以通过敲击电池听声音的方法来识别真假电池?

网友:
电压20V,平均每节4v,所以不是沙子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捅每节正负极试试

没用的,电池是2并5串的

网友:
杂牌子电芯就算不是沙子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你需要电池容量检测仪,或者叫做库仑计,最便宜的zb2l3,10元就能搞到。

网友:
放电,看可以充进去多少Wh。

网友:
2000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是沙子,是的话没必要封装进去

网友:
外壳观察不出来的话,只能拆下测试了

网友:
骗多多便宜电池包,有小字注明里面有散热电芯(沙子电池),手指弹一下外壳听声音可以分出来。

网友:
有条件的话测量下内阻。一般两并的话,单串内阻应该低于10毫欧,总内阻(输出极片之间)60毫欧以内。

网友:
内阻比较靠谱

网友:
内阻容量一起测一遍就知道

网友:
上放电仪测容量

网友:
价钱多少呢

网友:
试一下续航就可以啦,如果续航不行,都是真的也是扔货

网友:
标的8.0mAh是什么鬼,实际容量应该是4.0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