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廉价基准只能做到2ppm了

楼主:
感谢拆老板的资助,做了个基准板

399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温漂也是控制在0.2PPM,但是升10V后,升压比例电阻都是10ppm打底,用瓷片电阻也只能2ppm。所以冬天的10V就随缘了

网友:
圈拆出品

网友A:
这个排阻的比例温漂有这么大么?
我用的网络电阻做升压,改排阻标5PPM的比例温漂,用的矿坛瓦叔设计的电路,10V温漂比预料的好的多,我自己简单测试温漂不到0.5PPM。同样的方法测试淘宝购的成品10V基准温漂超过6PPM。

图片是测试数据,采用背靠背测量,背靠背的基本基准在室内温漂很小看作不变,测试的基准放在室外,网线引电压回室内测量。表用的基本档(温漂很小)而且测量数值很小温漂也可以忽略。括号后是第6位小数会跳,有时慢跳有时快跳,室外风大时跳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阻的比例温漂有这么大么?
我用的网络电阻做升压,改排阻标5PPM的比例温漂,用的矿坛瓦叔设计的电路 ...

层主家在东经110度北纬25度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阻的比例温漂有这么大么?
我用的网络电阻做升压,改排阻标5PPM的比例温漂,用的矿坛瓦叔设计的电路 ...

这个排阻标称2ppm的相对温漂,已经很牛逼了。想 降低到1PPM以下,就得上孪生金属箔了
(只说官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主家在东经110度北纬25度附近。

我在绍兴,层主在哪就不清楚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家在东经110度北纬25度附近。

高人!看日时间与温度变化就得出我位置

网友:
电阻升压的基本上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排阻标称2ppm的相对温漂,已经很牛逼了。想 降低到1PPM以下,就得上孪生金属箔了
(只说官方参数) ...

这个孪生金属箔贴片比较便宜。
我用10K+20K的,10K端再并个60K左右的,没仔细配对,粗测温漂0.5左右。
60K电阻温漂贡献小,差不多就行

网友C:
说句实在话,你这基准就是类似在拖拉机的底盘上塞个捞的发动机,有什么意思?

好不容易399的性能和T914的优势,被你使用洞洞板和DCDC未知的升压或降压板,全弄没了,就这噪音和纹波,还需要测PPM吗?一塌糊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排阻标称2ppm的相对温漂,已经很牛逼了。想 降低到1PPM以下,就得上孪生金属箔了
(只说官方参数) ...

这是那个大聪明的想法,DC供电?还有那么多电解电容?

这个供电电路的噪声、纹波对于升压后的电压稳定性影响巨大。

关键的9K、20K电阻用色环,调整温漂用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那个大聪明的想法,DC供电?还有那么多电解电容?

这个供电电路的噪声、纹波对于升压后的电压稳定性 ...

电线位置本来是1K金属箔凑了个10.0002的,后来一看温漂不行,直接排阻2:3升压到10.32V ,虽然不是整数,但是稳了很多
供电本来是AC15V的,后来测了一下,DC升压没啥区别,就保留了

至于谁的板子,你看这个拆字,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在话,你这基准就是类似在拖拉机的底盘上塞个捞的发动机,有什么意思?

好不容易399的性能和T914的 ...

DC升压供电和AC供电我都试过,没啥区别
至于洞洞板,就是个转接而已,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升压供电和AC供电我都试过,没啥区别
至于洞洞板,就是个转接而已,有影响? ...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你都测量到2PPM了,换算到电压V的话应该是uv级别,你拿普通的mv万用表去测uv的电压?

噪音噪音噪音,重要的事情说3遍

顺嘴说一句,PPM是百万分之一,这总知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你都测量到2PPM了,换算到电压V的话应该是uv级别,你拿普通的mv万用表去测uv的电压? ...

我等下有空去实测出个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等下有空去实测出个曲线

其它啥的就不说了,就单你右上角那个DCDC一眼就是烂宝买的垃圾,纹波必然是100mv以上的,还有必要测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啥的就不说了,就单你右上角那个DCDC一眼就是烂宝买的垃圾,纹波必然是100mv以上的,还有必要测曲线 ...

谦虚了,200mv都不止。但是问题是,实测确实没啥区别
我也是实测过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至少6.5的表跑不出区别。我有空用8.5的跑跑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谦虚了,200mv都不止。但是问题是,实测确实没啥区别
我也是实测过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至少6.5的表跑不出 ...

按照道理说你用开关电源就是不行的。

你去看看那些专业的基准源,电源供应几乎都是使用变压器线性电源降压后整流一系列操作,谁不知道开关电源集成度高,效率高,为何人家专业的不选用?而选用老式的陈旧技术,自然是有道理的

顺嘴说一句,你用“拆”家的板子,他似乎从不做覆铜,等屏蔽措施,按照他的理解只要用铜线将2个东西连接起来就行了,那些覆铜等等都是多余的。。。。。。。。颠覆了我的认知。而你还要拿这板子测百万分之一的PPM电压波动,还曲线记录,有实际意义吗?

一点点的纹波几乎都超过了温度波动的范围。搞不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还用洞洞板连接陶瓷电阻,感觉你是请一位屠夫在3甲医院手术室给重症的病人做手术的感觉.........咳~~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道理说你用开关电源就是不行的。

你去看看那些专业的基准源,电源供应几乎都是使用变压器线性电源降 ...

这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了
现在新出的好多精密设备都是用开关电源了,就比如3447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了
现在新出的好多精密设备都是用开关电源了,就比如34470A ...

34470A内部的开关电源,和你在外面买的开关电源是一样的吗?

同样是开关电源不一样的东西,目前据我所知只有一家“金升阳”的一款开关电源型号是符合音频要求的,而符合仪表内部需求的我尚未知。

什么叫老生常谈,你不追求质量当然是可以的了,你若追求品质,那能是一样的东西吗?

或者说以你现有的工具测不到偏差的范围,超出了你的认知,仅此而已,而不是老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