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接近没电状态跑得慢,是控制器主动限制电流还是电压低导致动力差?

楼主:
rt 这几天发现电池降到42~43v左右车子只能跑10km/h龟速了。问题是全油门过程中电压挺稳定的,都是42~43v左右(我是铁锂电池)

是控制器监测到低电压 主动限制电流了吗?

网友A:
几串的铁锂???42~43v左右

15串??

网友B:
铅蓄电池的也是这个样子。没有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串的铁锂???42~43v左右

15串??

15串,铁锂 放电能力强,就算接近没电也是支持1C放电的。但是我满油门看保护板显示电流只有3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蓄电池的也是这个样子。没有劲了

我用的铁锂电池也这样,支持大电流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串的铁锂???42~43v左右

15串??

12串应该,是36伏电池组,不是正儿八经的电动车,估计是玩具级别的滑板车装了个座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串,铁锂 放电能力强,就算接近没电也是支持1C放电的。但是我满油门看保护板显示电流只有3A了。 ...

15串铁锂接近保护了电压也要45伏,如果真15串,那就是欠压了要充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口烧了内阻增大,功率一大压降就上去了!

铁锂3伏以下容量不足总容量的10%

网友:
是电池输出电流明显降低了

网友:
是电压低导致动力差
电机的内阻是固定的,电压低了,电流就会小,输出的功率也就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压低导致动力差
电机的内阻是固定的,电压低了,电流就会小,输出的功率也就会下降. ...

不是的,是控制器判断低电了控制了输出功率。电机内阻毫欧级别,控制器不限流会把电量不足的电池干到保护板保护。

网友:
电池保护板 和控制器  这两个    我的深远T300剩最后2-3v也是嘎嘎猛

网友:
因为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是被限制的,仅仅从这点看,电池的输出功率是持续下降的,所以电动车没电了感觉都是跑不起来了

网友:
现在降温历程肯定会有所下降

网友:
大概率是原来设计用铅酸的控制器检测到电压低降速,不然铅酸电池低电压大电流放电寿命会很短。我家里的小牛有铅酸和锂电两个版本,买锂电店里要刷固件的,可以设置剩余多少电才限速

网友:
是电压低导致流过电机电流小。
看回复有坛友说电机电阻是毫欧级别的,你这是测的直流电阻,就像拿万用表测4欧或8欧的喇叭,测出来的电阻是小于4和8欧的。喇叭和电机这些都是感性负载,在交流电路或脉冲直流电路中感性负载讲的是阻抗,它不光有电阻还有感抗,电阻和感抗都能阻碍电流通过,所以喇叭厂给的是阻抗多少欧而不是电阻多少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串铁锂接近保护了电压也要45伏,如果真15串,那就是欠压了要充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口烧了内阻增大, ...

铁锂2.5v算没电,不是3v。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保护设置的有问题   电压都这么低了还没有保护   已经低于放电区间了   还有一种可能   你这铁锂并不是动力电池   所以在低电压的情况下  放电能力比满电的时候相差甚远   导致动力严重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锂2.5v算没电,不是3v。

铁锂不是三元,铁锂放电主要集中再3.3-3.0伏之间,到3伏时基本已经空了。
2.5伏?2.5是太酸锂的最佳放电电压不是铁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不是三元,铁锂放电主要集中再3.3-3.0伏之间,到3伏时基本已经空了。
2.5伏?2.5是太酸锂的最佳放电 ...

我这温度低,0~5度以内电压本来就降得快,但是实际是有点的。你说的3V是0.2C以内小电流放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