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品牌的DTMB天线

楼主:
大家都用什么品牌的DTMB天线

我的华为85寸V5se
大家什么天线,效果最好,
我想把有线电视给停了。
目前用华为自带的APP,看电视清晰度很好,
但是有声音画面不同步现象。

网友:
自制的的DTMB天线,效果还不错。

网友:
买的成品八木DTMB天线,放在阳台内侧窗子边。

网友:
你的要求甭想天线了

网友:
看IPTV,坛里有大神,还不错

网友A:
有信号的地方插根铜丝都能收到信号,没信号的地方再好的天线也搜不到台。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0106-1-1.html

网友:
天线还有选择吗,没有几家在生产吧,现在互网发达了,估计用这玩意的寥寥无几了。

网友:
很少用DTMB天线,我这边就用根铝线就可以收到十个电视节目,就是地方电视台应付政策,白天可以看,晚上就关闭,还是用网络电视好用,想看的节目随便看!

网友:
天线楼主可diy自制,可买成品

网友:
小尺寸成品,在市区效果都不好

网友:
信号好的地方随便一付天线只要质量不很差都 可以,如果信号强度不高的位置就要用好的天线(如宜飞)并架设在合适的位置并仔细调整才行。

网友:
3年前买的平板天线,安装在阳台,当时小黄鱼只要25,还可以搜到120个台,大部分加密,正常观看约25个。码德现在倒是不加密了直接关发射台,搜到的一共才5个台,室内装天线完全搜不到信号的

网友:
随便搞根线就可以

网友:
我这里只要一根1米左右的电线插到中心就可以。

20多个台,只有江苏卫视有一个高清1080P的勉强能看,其他的基本都是VCD画质,现在电视大,根本没法看。

我还是看广电高清盒子。

网友:
以前有很多节目信号没买天线,看OTT直播软件。OTT的直播软件封杀后,拼多多买了天线只能收5个台

网友:
看过有介绍做菱形天线 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的地方插根铜丝都能收到信号,没信号的地方再好的天线也搜不到台。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 ...

说的很对,除非安装的地方合适例如房顶楼顶,信号发射的地方也没遮挡。好点的天线大点的才能有区别。而且dtmb说实话很不稳定,有时候他们还停信号,或者改参数国家可能有规定每个地区要有,但是地方有线和广播公司有自己的买卖。我就在用除了几个央视还有外语频道,再就是几个市级电视台,那几个市级电视台挺搞笑的,几部老电视剧整年轮播,广告都很少,现在企业很精明谁去市级电视台做广告,有时候有小孩跳舞的节目估计是培训机构找到学校一番吹嘘让家长报自己的课外培训机构然后能上电视台

网友:
没用过这一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