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拆失效的漏保

楼主:
更换浴霸电源线时,按了一下洗手间的漏保试验按钮,期待它跳闸断电,结果毫无反应~就是下图中右一那个漏保

手边只有4P宽度的漏保费了牛劲才换上去~坏漏保是2P宽度的窄款,只好把两个空调空开合并到洗手间漏保上,还把总开与分开之间的面板1厘米宽隔条锯掉才完成,看来电箱应该选用标准宽度的漏保和空开,不然维修会很麻烦~也不知洗手间/空调合并到一个漏保上有无妨碍?

失效的漏保是没见过牌子

想知道失效是咋回事,就把它也拆开了,上面的穿心铆钉倒是非常硬实,只能钻掉翻边再撬了

一字起子插到中间缝隙还是撬不开,但是看到有2条软线在连着

只好先把带试验按钮的半拉壳子先撬开了,用一字起子拧松连线接头,两半拉间的连线就脱离了

测了一下按钮接触良好,看来不是按钮本身问题,接着把另一半拉也拆开了,

看主触点没有多少烧蚀,磁铁线圈和过载双金属片都正常,那么把它当做空开用还可以不?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个会坏,以后要想着测试了。

网友:
至少消弧片不差,铜材看着也厚实,现在的可没有这么多

网友:
有点意思,这个居然也会坏

网友B:
有个4PR ,零线部分烧坏了想改成3P的,还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两级漏宝都不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4PR ,零线部分烧坏了想改成3P的,还不知如何下手

4P的就是4个单P的拼在一起,把坏掉的单P换成完好的就行。

网友C:
嘉立创FA有31-30新人券,刚好德力西有活动,据说可以撸漏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1073-1-1.html

网友:
一直想自己拆一个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D:
电子式的。这东西8年坏不坏都要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个会坏,以后要想着测试了。

按要求每月按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式的。这东西8年坏不坏都要换新的。

懂行,国内电子式漏保,很容易坏

网友:
这类产品出厂时需要精确检测动作速度,自己维修后不好检测

网友:
这个是空开,漏保一体的吧?

网友:
寿命到了就坏很正常

网友:
粗制滥造,卖铜吧

网友:
国产的估计都有计划性报废,到一定年限,就算没坏,也要启动计划性报废。。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FA有31-30新人券,刚好德力西有活动,据说可以撸漏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1073-1-1.h ...

谢谢老师提醒,刚去嘉立创下单了一个德力西2P漏保和一个2P空开,新人红包-30元,实际付款约10元,留作备用~这个电箱中3个漏保已经坏掉2个了,不确定啥时候再有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