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平板电脑TYPE-C支持不支持HDMI

楼主:
朋友送我一个坏平板,屏坏了,拆开看内存是6+128,感觉配置也满高的,我想能不能改个电视盒子玩玩,不知道这tYPE-C支持不支持HDMI,如果支持就好办了,买个HUB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加入该平板厂家网站查询一下

网友:
百问不如一试,不过估计这些平板不会配全功能typec的

网友:
需要换的吗?

网友:
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普通平板的C口能是雷电口,,,有这么高级送给你

网友:
像这种功能性的,应该联系客服会告诉的吧

网友A:
16pin的typec,只有usb2.0通信线路,无法实现usb3.0传输或DP视频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pin的typec,只有usb2.0通信线路,无法实现usb3.0传输或DP视频输出

正解,之前为了手机输出视频,特地查了下,必须是24pin 才能走dp输出协议

网友:
一看就不支持,炼金去吧

网友:
去试一试就知。

网友:
平板是什么型号?看起来像台电P30,一般低端平板都不支持视频输出。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配全功能typec的

网友:
只有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
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电话联系下客服

网友:
百问不如一试,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上去不会有视频输出。有视频输出平板价格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