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绿联8+1万兆10G交换机(UGREEN UM2109X)

楼主:
机器目前卖300多块,固件做的还是挺精美的  看上去比水星 TP 兮克美观不少
机器采用RTL8373N+8224N组合 flash用的16M的25系列芯片,由于已经知道了芯片型号就没有拆散热片了
固件支持LACP聚合和普通链路聚合,VLAN也使用了ACCESS和TRUNK标识了,比瑞昱公版的带标签 不带标签感觉更好理解一点

网友A:
绿联的售后还行,品控还可以,用料嘛一般般,中规中矩。

网友:
不配风扇,风冷散热的?

网友:
这么利好啊

网友:
不错,做工可以的。

网友:
这用料感觉一般般啊

网友B:
散热器就这样糊两坨胶上去固定?这也太随意了,应该像主板那样,在板子上面焊两个挂耳,用金属弹簧卡上去压紧

网友:
散热看起来一般般啊

网友:
用料一般般,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联的售后还行,品控还可以,用料嘛一般般,中规中矩。

他的产品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就这样糊两坨胶上去固定?这也太随意了,应该像主板那样,在板子上面焊两个挂耳,用金属弹簧卡上去压 ...

底下有散热胶,正常很难抠下来,暴力能把IC能薅下来

网友:
真的比楼主说的那样,比一些响亮的牌子同样的价格好

网友:
绿联貼牌水份價高了一些

网友:
万兆的都有了,我连千兆的都还没用上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
这算是管理型交换机呗

网友:
用料感觉一般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