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微安级的漏电流钳形表:APPA A17N

楼主:
拆一台二手的APPA A17N,这个牌子国内平台还是第一次见,做工看着还好。

只能测交流电流:0.010mA~60.00A 属于Class 2级标准,30A/m。

机壳背面贴纸确实low,电池盖没了。

看着挺简洁的

主控的NXP的MKL36Z64VLL4
电压由TI的一颗升压芯片实现±3V,-3V还转换成-2.5V供电。

可以按键选择低通滤波器50~60Hz、1kHz,是真有效值。
拆开看着阻容像是拆过,应该是有人抄了方案。

真有效值芯片是ADI的8436

线路板都被刮开了,是看几层板吗?

前端用OPA2335+HC4051+HC4053做程控放大器,5Ω和50Ω做负载,MOS管选择不同负载量程。
低通滤波器是SGM8544+HC4053做,电位器是调滤波器的。

另一面没有贴器件,倒是这个按键比较特别,直接贴上去。

核心来了,铁芯部件,这个就不拆了。

简单测试

10uA
电流太低,这个要开低通滤波器,不然容易受到干扰

100uA

1mA

10mA

100mA

网友A:
哪个蓝色小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蓝色小板是什么?

是蓝牙、、、、鸟。

网友:
这个好东西啊。微安级别的。

网友:
精度不错,单片机表,量程多,钳头有屏蔽,量程下限十个字,不像有些品牌低量程无反应还标一个字的量程。

就是不知道测量时的功耗以及待机功耗如何。

网友:
微安级电流钳表,看电路做工不错,看测试,精度也不低。

网友:
这个钳表做工中规中矩,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个鞋SIGNAL的是什么

网友:
交流电流:0.010mA~60.00A,测小电流不错。

网友:
精度不错,单片机表

网友:
二手的也不便宜吧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玩得转。
这表遥遥领先国要摇出来吧?

网友:
早期钳表,只能测交流大电流。现在出现叉表,不用闭合磁路,能测到毫安电流。楼主钳表更高级,能测到微安电流。

网友:
这玩意牛B 国内第一次见,毫安表用过福禄克771和773,国产货用过多一测汽车漏电电流,工业环境没用过!

网友:
期待国产复刻出来,这么大的钳口,还能到MA以下

网友:
这精度做工,价格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