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刚到手的开源掌机不要售后了,马上拆了修串键问题

楼主:
新出的一个山寨中的山寨外贸开源掌机,一到手,感觉手感不对。

上下和左右串键了,所谓串键就是按住下,左右有概率连着也被按到,特别按下的时候,人物会蹲着往右走,概率特别大,按上大概率会串到左。
ABXY也是串到,按B键,Y键也跟着动,这两不是独立按键吗???
二电源灯太亮,放正中间,亮瞎狗眼,可惜因为调按键手感,把这事情给忘记了。

正面,4寸1024x768高分辨率屏幕

背面,四个肩键,手感比较差,滑滑的,不过很少用,也就算了,一般就玩玩gameboy游戏,用不着这个按键
这寨机还带电池盖的,比较复古,这个好评

拆开很简单,外面五颗螺丝,电池下一颗螺丝,电池是4000mah的,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内部两个扬声器,声音挺大的,两个摇杆,要是没这两摇杆就好了,完全用不上

芯片是RK3326,绝对的垃圾芯片,性能挺差的,发热挺大不过整机也就200,只能给到这个芯片,玩玩老游戏没有问题,这芯片最大的难点是无法真待机

ABXY四个按键居然是双双成对,B和Y一对,A和X结为夫妻,感觉那里不对劲,A不是找B吗,XY才是真爱,不管了,全剪了

来到主板正面,十字键这里上左,下右串键就因为导电胶的问题,但是导电胶换起来麻烦,只能对电路板下手,一顿胶带乱贴,成不成功还得看运气,运气不好还得重来。

整好游戏试玩
魂斗罗,趴下终于不会往前走了

赤色要塞上下活动自由了

串键终于是解决了,看后面能不能解决掉那两个摇杆,这些寨机不能拆下摇杆,拆下摇杆十字键就会失控,不知道触发哪条代码

网友:
不错,不错,是真爱啊。哈哈。

网友:
好喜欢的,做工也不错

网友:
贴胶带解决串键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A:
有时间拍一下屏幕是什么型号的,最近玩热成像刚好需要4寸1024x768的屏幕,看看能不能做个代模拟输入的驱动板

网友:
这个画版的,那个方向键的焊盘设计成一个圆四等分不好嘛,为何要把其中一个搞个斜角?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2925-1-1.html
跟我这个差不多。导电胶你从拼多多买就行,3块钱2个还是多少。
摇杆是因为摇杆默认状态下是有电阻的,这个暂时没办法。

网友:
下面那个是蓝牙还是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2925-1-1.html
跟我这个差不多。导电胶你从拼多多买就行,3块钱2个还是多 ...

导电胶搜:周哥RG351PXX掌机导电胶硅胶弹力按键游戏机透明胶垫手柄维修配件

网友C:
好像也不是很差么,多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也不是很差么,多钱入的?

195元,1688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2925-1-1.html
跟我这个差不多。导电胶你从拼多多买就行,3块钱2个还是多 ...

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摇杆帽剪断,然后填充一些塑料材料,打磨喷漆

网友:
胶带时间长了会发粘,影响导电性能,还是绿油或者UV胶好一些,固化后很顺滑,不用太厚,薄薄一层就可以。

网友:
价格不贵  不知道耐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拍一下屏幕是什么型号的,最近玩热成像刚好需要4寸1024x768的屏幕,看看能不能做个代模拟输入的驱动 ...

说不定就是相同的屏幕,寨机用不起什么定制屏幕的,市面上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看起来还行这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