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假金士顿1t固态硬盘,读不出flashid怎么办

楼主:
一块假的金士顿1t,读写都正常,但是写盘相当慢,从70慢慢降到10m
左右。主控和闪存都被磨掉型号,不过pcb上有rst5765字样。

用量产软件可以识别出硬盘,但是读闪存id就出错。用flashid 工具也读不到。这个应该怎么办啊,想重新量产都不人闪存型号

而且短接触点也没法进入刷机模式,短接了上电,电脑还是自动识别的一个1T硬盘,能正常读写里面的文件

转接卡是jms583,固件版本2.0.14

网友A:
http://vlo.name:3000/ssdtoo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217-1-1.html
试试里面的Realtek utility的flash工具,5765应该是nvme盘吧
要是能看到id按闪存类型找开卡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lo.name:3000/ssdtoo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217-1-1.html
试试里面的Realtek utilit ...

我是了啊,用了Realtek nvme flash id,读取失败
量产软件也是读闪存ID失败,但是,WIN10这边又是能正常识别使用硬盘,说明起码不是闪存虚焊这类导致的ID识别失败

网友:
学习一下,有几个固态硬盘坏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有很多黑片,包括降级片,有一种故障分类就是无法读取id,这部分电路功能坏了。但是读写功能又是正常的,只要按给定的id去开卡肯定能开出来,只是软件里要设置忽略id,你看慧荣工具里就有这个设置,不知道你这个盘闪存是否属于这种状况。工具读id也不知道是从固件里读还是直接对闪存发出指令,从固件里读肯定能响应,从闪存读取,如果闪存刚好是id功能失效那种,估计就读不出来。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你要是有工具可以拆下颗粒上测试架读一下来验证,如果测试架能读,可能就是固件加密了,不让你看出来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黑片,包括降级片,有一种故障分类就是无法读取id,这部分电路功能坏了。但是读写功能又是正常的,只 ...

感觉不像是id故障,。因为有其他两个问题没法解释,第一,无法进入rom模式,第二,量产软件虽然识别到硬盘,但是容量识别出错,显示0.00g

网友:
打磨的还真是不好搞,只有不断试工具

网友:
直接扔了掉重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