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的二手apc bk650m2-ch一直警报声,求助

楼主:
入手一个故障的bk650m2-ch,到手后装了天能12v5ah铅酸电池,关机状态插电24小时后,开机蜂鸣器长鸣,指示灯红绿闪烁。咨询客服说可能内部电路故障没有修的价值,不过我贪便宜就是为了修好它。
拆机后三个电路板仔细看了闻过,没发现明显异常。如图

目前拿万用表测量了二极管,发现D22正向蜂鸣反向压降,D35双向有压降。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是坏了吧?

电容目前还没测。

网友:
拆下来测量试试

网友A:
我好像有一个,电池太小了,没意思

网友:
APC BK650-CH后备式UPS 额定400W

网友B:
这种电路靠闻来维修估计有点难,得测量一下主要工作电压有啥异常。

网友C:
这是啥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靠闻来维修估计有点难,得测量一下主要工作电压有啥异常。

有两个二极管应该坏了,双向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一个,电池太小了,没意思

只能装5ah的确实不大,是拿来给威联通断电关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主板

ups里的变压模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