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电芯拆解 三洋大红袍18650 一次没有用过的 电池损耗 0 ……

楼主:
  从来没有用过的电池  十几年全新货  插上电脑上 鼠标放在电池上 显示在充电 就是一直没有电量 ,另一块损耗85%的 直接显示未充电 ,  拆开看看 很好拆 撬棒慢慢撬一下 开口慢慢撕 ,两节漏液  改天拆开充充看看 其他四节怎么样 ……

  另一块有十七个年头的索尼  第一组漏液  第二组第三组 充电到4.2  一个星期  测量还是 4.2  而且从充电时间判断  冲进去不少电量 ……

  在想一个事情  这种一次没有循环的  芯片没有记录  直接换六节新款圆头特斯拉 会不会不锁 ? ? ?

  过些日子 试一下  不行就算  花30块钱 解锁  ……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电池是一个老问题。

网友B:
这能有什么用?

网友:
肯定是锁了,只能换。。

网友:
放久了不用也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电池是一个老问题。

联想ThinkPad T500  电池天天插上  坚持了十年  锁了  质量算可以了

这次换特斯拉电池  应该更耐用 ,笔记本电池一直插着  应该减少一些问题  偶尔用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有什么用?

有几台 一年只开机一个月  电池插上  减少很多麻烦

可以远程控制给电池充电  ……

网友C:
帮朋友处理笔记本,拆了好几节电池,稍微测了一下容量后,组了几个充电宝跑单充电用。
上次出了一台DDR2内存的笔记本,也是不常用,他收到以后电池拆了测试基本足容,好像是三星系的。可惜笔记本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反而给我感觉他买电池送本子。

网友:
笔记本长时间不用,需要经常充电,不要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朋友处理笔记本,拆了好几节电池,稍微测了一下容量后,组了几个充电宝跑单充电用。 ...

神奇的是  索尼那四节  17年  竟然不漏电   而且还充进去不小容量

网友:
一般笔记本电池很难坏

网友:
放久了也坏

网友:
有台本本电池容量降低了天天插着电,没技术也不敢拆

网友:
花30解锁 是不是有点贵了啊

网友:
就算定期充电,不用只是储存,放久了容量也会降,通常锂电池10年容量降低15%左右

网友:
电池被锁了。

网友:
现在稀少了

网友:
我的本本是拨了电池,长期用适配器使用的,过了几个月,插了电池充一下。就这样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电池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个小时左右。

网友:
锁了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