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3n,哪个是天线?

楼主:
网上找到的图片,哪个是天线?TP-LINK wr703n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么??

网友A:
哈哈,2楼讲的对;话说:这么短的一点铜箔做天线,真是太抠了,楼主可以找个半米的导线,引到机壳外面,估计无线信号就会传输很远了。

网友:
我也觉得很明显,直接能够看到啊。

网友:
二楼的好心人

网友:
一般丝印AN或ANT表示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2楼讲的对;话说:这么短的一点铜箔做天线,真是太抠了,楼主可以找个半米的导线,引到机壳外面,估 ...

没用,有个usb蓝牙蓝牙模块,断开原天线,接了个20公分的线,信号不如原pcb印刷天线,差很多.....

网友B:
AR9331还能做什么,,

网友:
内置天线,信号很一般

网友:
那么长的天线居然没看到。。。

网友:
这个是蓝牙的天线吧,蓝牙距离近,电路板上天线够用了。wifi的天线应该有个外接的吧。我问问豆包

网友:
豆包的回复:TP-LINK WR703N 路由器采用内置全向天线设计,其电路板上没有直接的外置天线接口。如果要改装外接天线,需要自行焊接接口。
根据相关改装教程,通常需要在电路板背面找到电容 C114,将其拆除后,把外接天线的芯线焊接到靠近闪存芯片的焊盘上,屏蔽线焊接到另一个焊盘上,同时还需要切断原有的印刷天线线路。但这种改装操作具有一定难度,且会破坏路由器的原有结构,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操作时需谨慎。

网友:
一般还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老掉牙了,还能干啥呢

网友:
搞一根41米的天线,可以传500公里

网友:
那么明显的pcb印刷天线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2楼讲的对;话说:这么短的一点铜箔做天线,真是太抠了,楼主可以找个半米的导线,引到机壳外面,估 ...

很大的概率你搞的这种天线还不如人家设计在pcb板上的印刷天线。

网友:
为什么第一张图那个标签写的是702N?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9331还能做什么,,

这个加上USB,改闪存内存,刷openwrt,做打印机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