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申花燃气热水器报E2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这里大神多,又来问大家了。昨天洗澡洗到一半突然变冷水了,后来发现燃气热水器出故障了,断电重启开热水,会点火也会烧个10秒左右再熄火,风压开关量了,没有开之前是断开,风机开了后为接通,证明风压开关没有问题。报E2可能各种品牌的热水器的意思不太一样,大部分报E2是风压开关问题,还有就是反馈针问题,但是我试过直接拔了反馈线会直接报另一个代码,说明不是这个反馈针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欢迎大家支招

网友:
你找找标签,一般都贴在侧面或者下面
都有写e1,e2是什么错误,然后按照错误找对应的元器件,替换上就行了
我曾经换过一个什么传感器,pdd几块钱,药到病除

网友:
E2看看是不是水压传感器压力不足

网友:
就是第一张图,中建黑色那个原件,其实就是微动开关坏了,换微动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查不出故障,有可能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设置一下,尤其是气温下降很多时,需要调整为冬季模式。

网友A:
22年底出厂的,应该在保吧。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现在的产品集成度真的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年底出厂的,应该在保吧。

联系了厂家,人家说是只保一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系了厂家,人家说是只保一年

那这牌子还真是不行。E2网上搜是风压传感器故障。那两根蓝色的就是接风压开关,风压开关有多种规格,拆来下看看背面的参数,上网买一个换换看,这个部件便宜。

网友:
知道故障位置,换个配件就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牌子还真是不行。E2网上搜是风压传感器故障。那两根蓝色的就是接风压开关,风压开关有多种规格,拆来 ...

问题找到了,就是点火反馈针上面烧得有点氧化,取出来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用了几天后面没有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点火反馈针上面烧得有点氧化,取出来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用了几天后面没有报了 ...

再观察一段时间,常见的故障点就是风压开关和反馈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观察一段时间,常见的故障点就是风压开关和反馈针。

是的,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实际温度比显示的温度要高很,我设置是45度,可是显示是45度,出来的水可能有60度了,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探头有问题了?

网友B:
风压不够和温控不良都会导致E2报错。看看燃气热水器维修的经历第一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758-1-1.html,过了一年第二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5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压不够和温控不良都会导致E2报错。看看燃气热水器维修的经历第一次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758 ...

谢谢热情回复,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联系了厂家,人家说是只保一年

什么品牌才保修一年,我买的热水器,都是保修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才保修一年,我买的热水器,都是保修8年。

我买的申花,多多上买的,大家可以避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