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手持吸尘器

楼主:
这个便宜的,吸力不大,灰尘还可以

网友:
看外观还有点像剃须刀。

网友:
这确定不是玩具?

网友:
这吸尘器也就吸吸键盘吧

网友:
现在的吸尘器也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
动静很大吸力一般

网友:
之前没买吸尘器的时候,我就是拿这个吸地板缝隙灰尘,出租屋老房子地板缝隙老大了。

网友:
玩具级小吸尘器,谢谢分享。

网友:
玩具级别的,键盘上用

楼主:
虽然是玩具级别的,这次起作用了,打印机里面漏粉了,用这个基本上弄好了,不用拆机器了

网友:
高级的儿童玩具。

网友:
试试换强力涡轮风扇,加无刷驱动套装,吸力比自带碳刷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