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几个插座,发现led不亮原因各有千秋,另有问题请教

楼主:
市电反向峰值有311V,此时led和220K电阻分别分压多少呢?此时电流是多少呢?
反向也导通有电流的话,是否电路功耗能按220^2/220K这么大约计算?(忽略led 2V压降,唯一不确定的是不知道电压反向时回路电流是多少。led规格书普遍没有反向的电压电流曲线,不知道有没有人实测过市电反向时回路的电流与led,电阻的电压)

有led是好的但同时电阻烧开路了。
有led正反向都导通击穿但同时电阻是好的,
有led开路同时电阻是好的。
以上共同特点就是电阻都烧黑了。

顺便又拆了几个led正常亮的插座,大多数180~220K电阻的都黑了。
有一个子弹头插座led 配的是658K电阻,没有黑的痕迹。

我家电压偏高,常年240V电压。不知道为什么。

想省电,还是把led和电阻拆了吧。毕竟我喜欢全天候通电,那个灯也是光污染。

网友A:
我是觉得这玩意设计咋样就怎么用,坏了修不修都行。
这个LED灯上考虑省电,不如上厕所不开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这玩意设计咋样就怎么用,坏了修不修都行。
这个LED灯上考虑省电,不如上厕所不开灯。 ...

全天候通电也挺费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天候通电也挺费电的

弄成这样,电流可以控制在ua,非常省电,并且也不会烧电阻,就是要找这些元件有些麻烦,做好后非常好,我都改了,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这玩意设计咋样就怎么用,坏了修不修都行。
这个LED灯上考虑省电,不如上厕所不开灯。 ...

关灯吃面不用考虑?

网友:
换1M的电阻即可,亮度会稍微降低,如果有的话就换上高亮LED。

网友:
这个估计是电阻用的W数小 用个1W 2W估计耐用

网友:
电阻220k,220下基本上功率0.22W了,这小体积上很热了,并且365*24*0.22,一年2度电,建议用620-1000k,好一点的指示灯用1.2M电阻亮度就很不错了。我一律再串联个680k-820k的电阻进去,led,氖泡的亮度都不错。

网友:
插板lde指示灯耗电的地方在于电阻,不在于led自身,但是在这部分折腾省电是纯碎太闲了。
在指示灯上折腾省电加二极管电容那些,最不妥的地方还不是增加的那点成本,而是增加的那些配件在220v插板里面各种意外和风险。
电阻发黑是电阻功率太小,多半是1/8W的,换1/4W就可以了。
电阻阻值建议150k-220k,只要Led不烧,150k要更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样,电流可以控制在ua,非常省电,并且也不会烧电阻,就是要找这些元件有些麻烦,做好后非常好,我 ...

成本增加好几倍,厂家不会这样

网友:
微安级别电流,灯能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样,电流可以控制在ua,非常省电,并且也不会烧电阻,就是要找这些元件有些麻烦,做好后非常好,我 ...

太复杂了。
最简单的:加大电阻,再串一个1N40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样,电流可以控制在ua,非常省电,并且也不会烧电阻,就是要找这些元件有些麻烦,做好后非常好,我 ...

我知道这个电路,你把整流桥换成发光二极管,取消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和发光二极管,这样做是不是更省电。

网友:
led指示灯本身耗电不多,电能都消耗在电阻上了,所以都会把电阻烧黑甚至把套在电阻上的玻璃丝绝缘管也烧糊,如果在led上串联一个与led同向的2极管阻断led的反向击穿电流(在电阻限流情况下led可以反向击穿而不损坏),那么就少消耗一半的电能,结果是电阻不会烧黑。
当然也可以led上反向并联一个2极管,led就不会有反向击穿过程,那么led寿命更长,但是电阻还是会烧黑,因为电阻在反向电压期间也在耗电。

网友D:
就算不变电阻功率,加大电阻,串二极管,应该就很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这个电路,你把整流桥换成发光二极管,取消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和发光二极管,这样做是不是更省电。 ...

这个方案是耐用+省电的极致方案。确实是薇安电流,其它的要么烧发光管,要么不省电   100M的电阻我给换成10M的了,若能换成20-30M估计还能省一点,电阻没特意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了。
最简单的:加大电阻,再串一个1N4007。

你若不想省电,那无所谓啊,我的方案是耐用+省电,就是有些费元件和人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算不变电阻功率,加大电阻,串二极管,应该就很耐用了

你说的那样弄,只能是毫安级的电流,而我上图那种电路是薇安级的电流,亲测有效。并且耐用,不怕烧,至今没见烧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样弄,只能是毫安级的电流,而我上图那种电路是薇安级的电流,亲测有效。并且耐用,不怕烧,至今 ...

哥,好是好,但成本啊,而且复杂性提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