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散热器透气钢网油漆掉了,生锈,如何修复?

楼主:
钢网挺细的,直接上油漆可以么?

用锉刀或砂纸是否能把钢网磨破

这个散热器怎么修复比较好?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用电摩打磨一下锈迹,买瓶黑色亚光自喷漆喷上就好了

网友A:
砂纸蹭蹭,自喷漆喷一下就行了。
记得一定拆下来处理,别偷懒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还没想出办法处理

网友:
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
无视,如果纠结就扔换新,也不是要大几千的。

网友:
怎么办 ?要么换,要么重新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蹭蹭,自喷漆喷一下就行了。
记得一定拆下来处理,别偷懒

自喷漆好,还是刷子刷油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还没想出办法处理

这种网很细,很容易烂断

网友:
砂纸打磨一下,上自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喷漆好,还是刷子刷油漆好?

自喷漆省事,防锈效果方面区别不大

楼主:
一般都是铁的散热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蹭蹭,自喷漆喷一下就行了。
记得一定拆下来处理,别偷懒

这种金属透气网是固定的,没法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金属透气网是固定的,没法拆下?

肯定可以拆,一般是边缘有凸起,插进面板卡槽后弯折。
翻过来仔细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