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拆解,用的2.4V镍氢电池,大伙看看能不能改成3.7V锂电

楼主:
飞科剃须刀,用的2.4V镍氢电池,大伙看看能不能改成3.7V锂电

网友:
这样的控制板改起来难度就大了

网友:
我去还有个数码管驱动TM1650
改锂电肯定是可以改的啊  就是你这种改起来麻烦点

网友:
不能,电机就是2.4V的。你上高电压之后电机转的快,剃须效果反而会变差了。

网友:
串两个大功率二极管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改

网友:
不好改,成本太大

网友A:
充电电路不合适,两节镍氢电池充满在2.8V多点,锂电根本充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不合适,两节镍氢电池充满在2.8V多点,锂电根本充不满

不是充不满,是根本充不了,3.7V锂电截止电压都快到2.8V了

网友:
改太麻烦了

网友:
直接改锂电池供电,电压偏高,估计电路受不了。

网友:
剃须刀对转速有一定要求,太慢效率低感觉无力体验差,太快反而又剃不干净刀网发烫,所以要控制好转速

网友:
其实根本不用改,2.8V的镍氢电压足够了,前提是不要用太差的镍氢电池,飞科自带的电池不行,三洋镍镉动力强,但现在不好找了,换三普的镍氢吧,不说有多好,但输出能力是合格的,不差钱上FDK的镍氢

网友:
应该不划算吧

网友:
改起来难度大

网友:
直接改锂电,充电用外置的锂电池充电器或加4056

网友:
这个不好改,需要降压,还有充电电路等。

网友:
改锂电池候串个二极管,充电电路改外部线充

网友:
直接买个同类的2.4V镍氢电池换上不就得了,费那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