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请教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芯邦量产,怎么才能量产出稳定、好用的U盘

楼主:
有台电脑,可能USB接口有问题。U盘一插上就重启。要是这样也就忍了。但是突然某一天,U盘插上不识别了。然后U盘拿到别的机器已经坏了。 于是折腾量产。老的8G U盘,芯邦主控,用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3-19)量产。但是量产出来后的U盘容量总是在变,多的基本满8G,少的有2G、4G,甚至还有17M这样的。ECC选0,2,4都试过。速度优先、容量优先也试过。扫描一直选低级扫描,去掉智能扫描选项。其他设置应该没动过。最主要有两个问题:1)容量怎么会变来变去。2)量产出来的U盘有坏块。我用winMergeU二进制比较,拷贝在U盘上的文件和原始文件有几个不一样。并且拷贝歌曲没法放。想知道的是,芯邦量产,怎么才能量产出稳定、好用的U盘,哪怕容量变小没关系,别搞的有坏块,容易耽误事。

网友:
ecc除了老slc一般没人开这么低
真正需要稳就换个好颗粒u盘,量产解决不了硬件本身体制不好的问题

网友:
量产之前先把芯片彻底清空一遍

网友:
这主控看都不带看的,别说买了

网友:
整好点的芯片和好点的主控,才能用的安逸

网友:
替换块数2太小了

网友:
对于这种垃圾主控垃圾片的垃圾U盘,你的要求有些太高了。。。

网友:
还是玩点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