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修一个便携式充气泵

楼主:
今天没事去废品站淘了些货,其中有个便携式充气泵不知道啥品牌,到家接电源屏亮也可以启动,估计就是电池坏了,拆开后量电池没电压,剥开热缩膜测了每节电池电压都在0.7多点,电池电压都一样想着还能是保护板坏了吗?就拿电源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显示有充电电流,然后接入保护板竟然正常充电了,应该是跳过保护板激活一下电池就正常了。保护板的温度探头装在气缸上,不会编辑只能介绍完再上图了

网友:
看着挺好的,能用上就赚了。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又一件吃灰工具,

网友:
缸体有温控,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气泵不算使用频繁的工具,能好用就行。

楼主:
安装完成,一切正常

网友:
能充个应急,不错了

网友:
体积小巧,携带方便,旅行必备。

网友:
齿轮不错,但是撑杆为什么用塑料的,不过塑料的比合金的好一点,以前见过合金的有沙孔,容易断,如果撑杆是尼龙料,那还不错,最好是整体金属CNC的

网友:
给电瓶车充气是正好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到位!

网友:
大铜齿轮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齿轮看着像是铜的

网友:
网站是不是又被攻击了!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