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下雨天没事干开箱个小玩具

楼主:
众仪XR1二合一万用表,产品说明为LCR电桥万用表,体积确实很小,刚好一个巴掌大,超级满意,可以揣裤兜里了

送了一堆线

正常用可以替换我的老万用表了,号称四位精度,先测试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4.146v

切换到内阻模式测下电压,相差不大,4.1399V

这是好电池的内阻,43140电池

这是废电池的内阻,18650

做个反接测试,阻值是一样的,说明表笔的正负无所谓,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测软包电池好像参考意义不大,这几个软包都是废了的,容量只剩下一半左右了
内阻看着却还过得去,说明内阻并不能真实反映电池容量?

最夸张的是这个,放着电压都掉到0了,已经废了,内阻居然是最小的,1.28毫欧??这肯定哪里不对

结论:内阻仅供参考!不能迷信内阻!

网友A:
价格是多少?拼夕夕的最低价还是要两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多少?拼夕夕的最低价还是要两百多!

淘宝买的,268呀

网友:
不知道它用的什么电池?要是干电池就好了,哪怕是9伏电池也行,最怕用内置电池的,等到要用的时候发现没电了还得等充电,极其不爽。

网友:
这个正常啊,电压0伏,说明内部短路了,测得内阻小毫不奇怪,不是仪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268呀

拼夕夕券后230多,还是觉得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券后230多,还是觉得高了。

其实还行,你买个内阻仪不得100多,买个万用表也得几十,合起来能给我节省宝贵的桌面空间呀。工作台上东西越来越多。

网友:
又见高级宝贝,喜欢

网友:
也想买这款内阻表的,都说不如耀锐的1035+ ,观望一下 。有厂家赞助评测吗 ?有兴趣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行,你买个内阻仪不得100多,买个万用表也得几十,合起来能给我节省宝贵的桌面空间呀。工作台上东 ...

一说是术有专攻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不错,等价格再降点琢磨一个

网友:
价格挺便宜的

网友:
货买用家,LCR电桥万用表,有电桥字样或功能,价格就是便宜的。

网友B:
最夸张的是这个,放着电压都掉到0了,已经废了,内阻居然是最小的,1.28毫欧??这肯定哪里不对

对的,电池内部已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夸张的是这个,放着电压都掉到0了,已经废了,内阻居然是最小的,1.28毫欧??这肯定哪里不对

对的,电 ...

你用5V的电压对准正负极,激活一下,等电池电压到3.5V以上时,再接到充电器上充电,估计电池又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5V的电压对准正负极,激活一下,等电池电压到3.5V以上时,再接到充电器上充电,估计电池又好了。 ...

你的5V电源的短路保护吗?

网友:
内阻我觉得跟测量时的电压(电量水平)很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5V电源的短路保护吗?

你用几个干电池串联起来,瞬间碰触几下,电池电压升到3.5V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