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想问下LED恒流驱动电路

楼主: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LED恒流驱动电路,但是实际的电路是否还是通过恒压来实现的?

举个栗子,LED点亮电压是2.7v,同时对应的电流约150ma左右,如果想同时点亮2颗LED,那么是否只需将2颗LED串起来,头尾电压控制在5.4v就可以了?也就是控制150ma电流?因为似乎没找到单独控制电流的芯片,所以发个帖子问问,以解心中一直的困惑

网友:
LED恒流驱动电路都是恒流的

网友:
LED恒流驱动电路是电流取样反馈的,恒流情况下驱动的电压有一定范围,LED串数越多,和LED串联的驱动管承受的电压越小

网友:
呵呵,电流驱动器件特性决定了电路形式!2.7v地电压对应150ma电流,只能是纯纯的电阻电路,可惜led是非线性的哦!

网友A:
led属于电压敏感器件,微小的电压变化就会引起大的电流变化。另外工作时温度升高也会导致其在同样的电压下电流变大。所以led要使用横流驱动,不能使用恒压驱动。(常见的恒压电源下串电阻接led的电路,可以看作是个简易的横流电路,可以使通过led的电流不会有较大的变化)

再补充一点,假设某一型号的led工作电流150ma,那么,这个电流下对应的电压并不都是固定的某一个值,不同温度、批次,甚至同批次都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属于电压敏感器件,微小的电压变化就会引起大的电流变化。另外工作时温度升高也会导致其在同样的电压下 ...

感谢,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只用设定好LED的工作电压就可以了,看来还得需要真的恒流电路驱动才是最正确的方式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简单说吧,恒压能亮,但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