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罗技K240部分按键失灵

楼主:
拿到一个罗技K240无线键盘,电池仓弹簧锈断,

简单修复后通电开机。测试有部分按键失灵,

用正常键盘部件替换测试,问题在主板。
请各位大神提供维修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
电烙铁烫烫主控、各元件

网友:
导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