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耍猴牌路由器的ping断流与不稳定问题

楼主:
这个耍猴牌AX6000路由器是我在2023年9月18日买的,距今已经差不多两年了

在今年的十月份就开始频繁的断流,具体表现为刷B站经常性卡顿,图片加载不出,视频播放卡顿
刷淘宝经常性卡顿,商品图片无法显示,打王者荣耀经常性延迟高达80mS,时不时460mS
当时我没有怀疑到路由器的头上,因为我还有个RAX3000M的路由器,换上去之后,确实好过几天
但是呢,过几天之后又出现了如上的现象,于是我一直ping百度的ip,发现延迟最大一次高达1800mS

结果可以确定,是光猫出现了老化,导致的高延迟与丢包
经过测量,发现是光猫的一路1.8V供电纹波增加,动态响应差
于是我增加了一个470uF的钽电容,同时也在3.3V,核心0.9V供电处增加了钽电容
做了如上修改了之后,再次ping测试,发现延迟与丢包现象消失了,有线网络的故障解决

--------------------------------------------------------------------------------------------------------------

现在我的家庭网络故障解决了,使用排除法检查到了光猫老化
但是后面我为什么会怀疑到路由器头上呢??
因为我的光猫都解决了延迟与丢包问题,所以我就把AX6000路由器换上去了
测试了几天,发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只能又把RAX3000M换上去,把AX6000拆了检查
怀疑是SOC虚焊,毕竟论坛里面确实有许多的维修贴,于是我做了打理
把干了的导热垫换掉,把SOC加焊,排除虚焊问题

打理之后,装机测试一天,发现问题没有解决,延迟还是很高,也出现丢包
有线丢包高达二十几个,于是我上示波器逐个测量供电,确实发现了问题
示波器测量到1.05V,3.3V供电时,发现纹波相对比其他两路供电大很多
在测试的时候没有截图,大家凑合看吧,都是经验。。。
举个例子,其他两路供电纹波在20mVpp内,而出问题的供电,纹波高达60mVpp
同时有很大的电压下跌,怀疑是电容老化,增加了220uF的钽电容,无事于补
增加了钽电容之后,纹波并没有降低多少,ping测试一样是有丢包现象

于是我把电感都换下来了,更换了新的电感,哎,问题解决了,有线网络ping也不丢包了

我换电感是属于是最后的挣扎,但是却有奇效,后面仔细一想,算是明白了
后面发现WIFI也有一点丢包,后面在射频控制器那增加了个220uF钽电容
丢包现象有所缓解,延迟降低不少,相比之前好不少

无线网络的测试数据如下
使用了三台机器进行ping测试,网卡也有可能导致丢包

--------------------------------------------------------------------------------------------------------------

我为什么怀疑电感出现问题了呢??凭什么怀疑它有问题?
用电桥对比测试才发现了问题,同一批电感,出现了不同的老化
好的电感,Q值比老化的电感高一点,但是D值增大了不少
都是同一批的电感,就算是强行解释为误差,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但是呢,给核心供电的1.05V的这个电感,老化的特别严重,Q值很低,D值很大
于是我更换了这个电感,确实解决了ping丢包问题

一个不到两年多的路由器,电感老化的特严重,足可见计划报废的准确性
不得不说,路由器真的是快消品,强迫你更换新机器。。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又菜又爱玩

网友A:
我的教训。路由器我坏了好几个,都是杂牌。换了华为的,用了8年还在用/

网友:
我用中兴的,性价比高

网友:
渣米

没有电桥还搞不定了

网友:
有自己设备就是牛啊,什么都能修

网友:
2年,,就要这样玩,,

学习了,断流还可以这样修。。。。

我的光猫好像超过10年了,,难得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教训。路由器我坏了好几个,都是杂牌。换了华为的,用了8年还在用/

我有一个 4M ADSL 年代的二手烽火 HG320 刷了tomato,我用了两三年淘汰了,隔壁村的拿去用到了现在,说比他新买的稳定多了,前天我还搜到它的信号,连续用十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 4M ADSL 年代的二手烽火 HG320 刷了tomato,我用了两三年淘汰了,隔壁村的拿去用到了现在,说比 ...

我这边HG320也在用,当打印服务

网友:
没有电桥还搞不定

网友:
高手啊。一般人真不会关心这些问题。

网友:
电容会漏电或减少容量,电感老化怎么个老化法呢,什么道理呀,不就是一个线圈吗,它也不漏电,难道漆包线外皮漏电了?

网友:
用过很多小冞的电器,体验较差,品控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