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失效漏保的空开部分能单独用吗?

楼主:
家里电箱中换下来2个失效的漏保,其中空开部分的电磁线圈双金属片脱口机构等都正常,

处理一下接线就拼成了一个2p的空开了

虽然一p20A另一p16A有点尴尬,但是当做16A用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组装了二个了

网友:
可以没有空开就用2P漏保跳过漏电检测电路代用

网友:
咋不能,当然可以,他还是个空开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有个4P的零线接头坏了也准备拆了当个3P用的

网友:
本身就是二者组合,拆开沒坏当然能用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只是没有漏电保护。

网友:
应该可以,大部分都是普通断路器加装漏电检测,然后通过断路器的外部脱扣输入动作,拆下来就是一个普通断路器,拿胶带把孔堵上就行

网友A:
当开关的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开关的确没问题

其实一般场景下,空开就是个不用换熔丝的开关,所以空开的ABCD跳闸功能并不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