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联想S282血压计换18650电池

楼主:
拆联想血压计换18650锂电池,因为原电池用不了多久就没有电了,非常简单将原400mah的电池拆下,焊下保护板给18650用。血压计内部空间比较大,将库存的亿纬锂能18650保护和连接线焊接好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A:
联想,是装电脑那个联想吗?

网友:
原装电池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是装电脑那个联想吗?

应该是滴吧,你看这个标志不就是么

网友:
这个外壳应该还可以再多装一节18650

网友:
手里那台可以直接用电源供电,也可以用4个5号电池。

网友:
杰里芯片遍天下

网友:
我买的是欧姆龙插电和干电池都能用的机型。

网友:
原装电池好小啊

网友:
联想杂货铺还生产血压计?

网友:
这么大空间显得电池好小。

网友:
就是做电脑的那个联想?都出血压计了??这品牌真的是啥都贴。
原400ma的电池 目测还是好的。

网友:
这机器搬挺费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