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想问问LED驱动电路如何调光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之前拆了个射灯,用作显微镜照明灯,觉得比那种套在镜头下面的不容易档东西,方便一些,由于需要调光亮度,于是拆下了原LED恒流驱动电路,换上了常见的开关电源即tl431稳压输出那种,然后在分压电阻那里弄上可调电阻,通过调电压实现亮度控制,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亮度似乎总会变,感觉随着温度的升高也不知道是其它原因,亮度似乎总会无故的变亮,咨询了网友说必须要用恒流电路才可以,否则没法解决,于是重新找出原配的电路板,但是使用原电路板该如何调亮度?

国产芯片似乎是SD6701SCTR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view/1571664/SILAN/SD6701SCTR.html

网友:
改变R3大小,这总很危险不建议,可以用555芯片手搓一个,配合电源

网友:
调电路图中的R3试试

网友:
LED调光应使用PWM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设备

网友:
网上应该能买到,支持可控硅专用驱动。

网友A:
R3换成10欧姆的电位器不知道能否调节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换成10欧姆的电位器不知道能否调节亮度

这里可是高压,直接在这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可是高压,直接在这里调?

按原理电流是调节这个2R80的电阻,不过实现与否是一回事,安全什么的考量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芯片本来就是非隔离的

网友:
R2换大一点电流就小了

网友:
不想动电路也有无数调亮度的办法。试举一、二例:照相用的偏振镜片就可以调亮度,旋转前边那个镜片就可以调亮度了。还有减光镜片可供调亮度用。

网友:
多数体视显微镜的螺纹接口是M48的,一般偏振镜和减光镜可以买到的是M49的,你还需要买一个M48转M49的变径环。

网友:
去搜触摸调光电路板,换12V灯板,用光猫那种电源供电就可以了,这种是最安全的。。。

如果想用原来的灯板,用12V升压方案也可以的,但最好串联后电压低于40V(十LED串),而且升压的板子不好买。。。

网友:
是的,我都是用PWM把LED灯改成调光的,调光无比丝滑。

网友:
2r80可以调节,但是这玩意阻值太小,你用任何一个滑动变阻器,任何波动都会完成很大的电流变化,可以变成数控

网友B:
用改灯的电路来调整亮度是下下策,有点脑子的就应该想得到,你这回好不容易改好了,灯是易损件,以后灯坏了重新买还得改,周而复始,这样搞法何时是头啊?想想都怕。何况大多数回帖改电路的方法都是极不靠谱的,有些人根本就是灌水的,听他们的盖楼肯定得塌。还是用偏振镜调亮度最简单可靠,经得起任何变化。我看了下现在的偏振镜片便宜得厉害,拼多多最低5元多可买到,加上变径环十来元搞定,不费吹灰之力实现目的。我玩显微镜几十年了,有些东西配上了,可以大大拓展显微镜的使用范围,比如减倍镜等附件,用0.5倍的减倍镜可以加大物距,便于使用电烙铁等工具操作。现在的体视显微镜附件可以找到非常便宜的,前一阵子看到0.5倍镜才卖20多元,原先要百元。还有大广角目镜也极其便宜,是时候买进了,而且这类东西工艺是比较复杂的,现在甩卖,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改灯的电路来调整亮度是下下策,有点脑子的就应该想得到,你这回好不容易改好了,灯是易损件,以后灯坏了 ...

这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