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家电,生活用品和电脑配件大杂烩,笔记本等。价廉物品。

楼主: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1.苏泊尔电磁炉,成色好,质量好。100元、
2.芳华FH505A加强版电动缝纫机,有脚踏板,电源,还有个另外的压脚。其他东西都装在机身上了。好用。50元
3.复读机,几乎全新。好用无故障。20元
4.30多个12V,9V的电源,主要是路由器用的。1A,2A都有。原装,质量好。3-4元一个。
5.先锋DVD机,带遥控器,无USB口,可播放CD,MP3格式的CD等。40元
6.BLUESKY小型组合音响,带CD,播放效果好!可外接音源。带收音功能,效果很好,有USB口,但我没试出来,有遥控器但无法使用。40元

SONY磁带随身听,收放机,坏的。 WM FX-10  20元
AIWA PS201单放机,是坏的。10元
小霸王VCD播放机随身听,带线控,带条电,可能是坏的。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2.30套建设银行的小礼品,是手动发电式手电筒。5元一个。
3. 松下投影机PT-UX32,VGA接口,灯泡很亮,整体成色好。2012年生产,100元。还有一个松下投影机PT-UX10,外形相同,配件可通用,VGA接口。但外观稍旧,灯泡亮度一般,80元。
4.熊猫收录放一体化,带CD,磁带和收音,全部正常!40元。
5. 3M M180便携式投影机,可以手拿中用。能用,但电池不行了,有时会自动重启。可以播放视频,PDF,WORD文档,音频,图片等,触摸屏幕,很适合老师上课用。支持插卡,连接手机,蓝牙,支持WIFI上网。自带4G内存。送充电电源一个。电池不行了。自带喇叭,音质还不错。只要100元。

上图,银灰色德生收音机,TECSUN PL-360, 收藏精品,成色不错,无任何故障,无任何擦碰。120元。  带充电线,送一副耳机。短波中波调频收银,带闹钟,时间显示,可使用3节五号电池,也可以不用电池,直接充电。

发白光的圆圈形状索爱多功能闹钟,可当小夜灯使用,可显示时间,温度。支持连接蓝牙,音质很好,带收音机功能。使用手机充电线充电。可插卡。50元。

上图圆圈形状多功能直播灯,可装手机,带彩灯迷幻效果。灯光可调,但是没有底座。10元。
最后两个多功能闹钟,都是10元一个。后面那个是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的,但是必须时刻连接充电线才可以。

白色普通液晶显示的闹钟,可显示温度,湿度,日期和时间。10元,使用两节五号电池。清触就可以显示背光。右边还有一个蓝色的,带语音,使用充电线,不用电池。20元
带10个USB充电口的充电器,5V ,2.4A。10元。
最小的那个HTC-1,也是闹钟,显示温度,时间,日期,湿度。只要5元!
大宇可折叠的整齐电熨斗。造型时尚,9成新。30元
黑色,带发光液晶显示的蓝牙音箱,带收音,带插卡,可显示温度。显示时间,带闹钟。可连接蓝牙设备播放音乐。只要10元!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不用电池。
笔记本电脑3台。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黑色联想ideapad y485 ,黑色,14寸笔记本带jbl音响,音质特别出色。A8的四核CPU,8g内存,120g固态硬盘,电池好用!支持两种接口的硬盘。带DVD刻录机。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14寸屏幕非常漂亮。支持VGA和HDMI,3个USB 3.0接口。支持无线网卡和读卡器。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220元。

1.台式电脑电源,是个普通电源,15元。
2.数字万用表,DT830B,液晶屏缺了一画,但还能用。带表笔。8元
3 德胜话筒的支架,扩音设备和电缆,50元一套。
4.大楼墙壁安装的人体感应器,10元
5. 老款笔记本用的PCMCCIA插槽的网卡。10元 XIRCOM牌
6.大量打印机电缆,USB口,另外一头是方口,最常见。2元一根。有20多根。
8 CISCO 2960百兆交换机,2个千兆口,32个百兆口,可管理的企业交换机,也可以教学用,赠送教学相关资料。75元
9.松下短焦投影机,好用无故障。效果正常。120元  DVI,VGA口。

老人用的智能手机,4G制式 ,3+64G,上海中兴守护宝牌,能用,但速度,配置都跟不上了。无密码,下载程序正常,使用正常。50元包邮。
施耐德86面板开关。10元。全新
南京吉隆KF-2350光纤熔接机,四电机。好用无故障!大电池!可用很长时间。带充电器,两个切断割刀,两把剥线钳,和少量耗材。带箱子。全套1200元。
男士手包,没用过。10元
松下PT-UX10投影机,灯泡仅用了300多小时。效果不错。只能使用VGA接口。是老款,但好用。80元,送电源线信号
松下短焦投影机,带VGA,DVI接口。效果正常。120元。
步步高BW25磁带随身听,30元,不知道好坏。带内置条形电池。
闲鱼,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QQ:2397281

显示器的DP信号线,全新,10元一根。HDMI线,2元一根。
-----------------------------------------------------------

迅捷fw313 300兆的无线路由器带电源只要10元,3天线,带电源,只要10元一套!

-------------------------------------------------------------------------------------------------------
中兴E1600,双频千兆,WIFI6,支持MESH组网。3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

TPLINK WDR842N 300M双天线无线路由器,带电源。10元
------------------------------------------------------------------

水星D128G幻影路由,无线千兆,全千兆,带电源。25元。6根天线   白色的是创维WIFI6 双频千兆路由器,SK-WR9540X, 30元一套。

----------------------------------------------------------------------------------

250G的无瑕疵的笔记本机械硬盘,25元。160G:20元,120G: 15元。80G: 10元、
希捷的500G笔记本薄盘,满扫全绿,50元。

上海金笔,20元

----------------------------------------------------------------------------------------------------------------------

超窄边框的27寸纯平LED显示器,轻薄款,支持HDMI,VGA口。成色很好,9成新。瑕疵是左边有垂直细线,120元。整体效果很好。送电源和信号线。
AOC 24寸LED显示器,超薄,效果好,就是左上方有一条短竖线,影响不大。支持HDMI和VGA,80元,送信号线和外置电源。运费25元。
----------------------------------------------------------------------------------------------------------------------

电动吹风机,用来除尘的,20元。

节能台灯,10元。使用手机充电器   英雄金笔,20元
中堂书法,长2米。有2幅,10元一张。
保温壶,10元

1.迪声收音机,带皮套,质量好,成色好。全球波段。10元
2.上海第四电表厂生产的MF10指针万用表,正常使用中,可以供收藏。好用无故障。150元。1979年生产。里面有个很老的白象2号电池。
4. 漫步者R231T低音炮音箱,50元一套,音质好。黑色。
5. 漫步者R1000TC 木质音箱,棕色,音质好!50元一套!
血糖仪十元一套
多功能电池充电器,15元
淋浴器的花洒一套十元
带温度,日期,时间显示的电话机(电话功能失效),可当计算器用,带电源。1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外置式DVD光驱,移动光驱。30元,带信号线,电源。

乒乓球拍,10元一只。闹钟,15元。插座,5-10元

--------------------------------------------------------------------------------------------------------------

----------------------------------------------------------------------------------------------------

320G机械硬盘20元一个。
400w台式机电源40元。

-------------------------------------------------------------------------------------------------------------------
1.技嘉H61主板,带I3 2120 CPU, 主板集成显示接口,VGA,,支持3代内存。有挡板,有风扇, 价格:50元

--------------------------------------------------------------------------------------------------------------
两对三代“灯条”,发光的内存条,非常漂亮!
20元一根,40元一对,有两种品牌,一种发绿光,呼吸灯。一种发白光。分别是影驰和AVEXIR牌, DDR3 ,1600MHZ。

3. ASUS H81主板,带i5 4150 CPU, 价格是120元。带挡板带风扇。主板有HDMI,VGA两个显示接口

--------------------------------------------------------------------------------------------------------------------------------------------------------------
5.技嘉B85主板,大板,有4个内存插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有两个能用。支持VGA,DVI,HDMI三个接口!使用方便!本主板无挡板。好用无故障!不带CPU的价格是50元。带I3 4160 CPU的价格是80元,

-----------------------------------------------------------------------------------------------------------

技嘉X79-UD3主板,使用普通内存,DDR3三代,支持4个内存插槽。大板。无显示接口。后面支持2个USB 3.0,6个USB2.0,2个ESATA。光纤,8声道。带I7 3960X CPU,大散热器。有挡板,成色好!无任何问题。总共350元!

--------------------------------------------------------------------------------------------------------------------------------------

小主板,带AMD 的A6-5200四核CPU,2G内存(笔记本内存三代),无线网卡,32G SSD。有风扇,支持HDMI,支持USB 3.0。附带一个12V电源。好用无故障。全套70元。安装了WIN 10.

金士顿8G四代内存,2133M, 120元一对。 4G一对,60元。

四代台式电脑内存,8G: 60元,4G :30元

子弹头插座,15元。

无线鼠标,质量好,带接收器。使用TYPE C口充电。15元

3-4米的VGA线,10元。4-5米的VGA线,10元。经常用在投影机上。
各种电脑线材,dva线,vga线,hdmi线,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
路由器,光猫的电源,有5V,9V,12V的。电流有0.5A,0.6A到1A,1.5A,2A。价格从3元,5元到8元,10元不等。都是好的。水星,华为,TPLINK等。
CPU的散热风扇,从2元,3元,5元,10元到20元不等。

笔记本电源,有联想,ASUS的,19V,20V的,30元

台式机的普通电源20元一个,有多个。
优质键盘,鼠标。USB口,10元一个。
飞科吹风机,好用,10元  usb口大耳机,音质好!带发光。10元
电热水壶 ,10元一个,大的2升,15元一个。
万利达DVD播放机,支持USB口,40元。
荣耀的手机支架一物两用,15元。
卡西欧的太阳能计算器永远不需要买电池只要20元
HDMI线,一根3元。VGA线,一根3元。DVI线,一根3元。电源线,一根3元。

多个手机支架,有多功能的,2个,都是10元

无线网卡,15元
罗马仕巨无霸WA30PRO 充电宝,3万 毫安时,功能很全,接口很全。支持常见快充协议。40元。

   多功能MP3播放器,带收音,可插卡。10元。类似的有多个,价格相同。使用手机充电器。

G3280, 10元,I3 4160, 30元一个,G2020 CPU, 20元一个。G1620,15元一个。是好的。

汽车三角牌用于故障停车,在后面放着警示用的全新可折叠有包装盒只要15元。
戴尔的65w笔记本电源,狗骨电源。20元。

笔记本机械硬盘,120g: 10元,160G: 15元。250G: 25元
电磁炉40元好用,无故障。
瑞士军刀100元
无线网卡10元
美的电饼铛,40元
茶杯5元一个。
全新的不锈钢炒锅,40元

笔记本包小的15元,大的20元,成色都很好。
小音箱,4元一套。USB供电的。
微信:msce2005

远距离无线网卡,可以接受很远距离的无线信号,可以蹭网。有驱动。20元。
会议话筒,10元
子弹头多用插座,10元一个。

长距离传输无线网卡。USB接口的。带线,带驱动。可蹭网,适合远距离接受信号。20元、

多功能扩音机,唱戏机,带蓝牙,收音机功能。不能扩音。10元

可折叠小型望远镜,是个正经望远镜,不是玩具。
8*22倍率。20元。完好。
---------------------------------------------------------------------------------------------------------------------------------------
TENDA的5口有线路由器,10元一套,带电源。
无线鼠标带电池,15元一套。
多个显卡,有带hdmi接口的,20元一个
科学计算器10元一个。

上面的是天鹅牌口琴,质量好,音色好,20元

左边的,是.MSATA 120G SSD硬盘,40元
    右边的黑色的,是三星256G SSD,质量好,成色好。80元

窗帘,比较大,10元一副。

电炒锅,10元,虽然便宜,但保证无任何故障。
唱戏机,可插卡,插U盘。10元一个。电池可更换。
电饭锅,30元。
电饼铛,30元

商务通电子词典,功能挺多,电子词典,记事本,计算器等等。10元!好用无故障。使用两节七号电池。带皮套包装,带手写笔。
联想的小型调频收音机,远看象个名片夹,非常时尚!可以放在桌子上,有金属底座。5元!就这么便宜!好用!
名牌鼠标,10元一个。高档的20元。
光纤,崭新,5元一捆。单模单芯。

60V20A的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是好的。15元
其他品牌的名牌电竞鼠标,15元一个。

微波炉玻璃盘,31厘米直径。15元
微信:msce2005
还有小的唱戏机可以扩音,收音。老师上课用30块钱带充电器.
HP,三星的笔记本充电器,各一个,30元一个,19V 4A多。
洗衣机进水管,5-10元一个。
各种石英表,换电池就能正常工作。都有表带,10元一个。大量。买多优惠。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便携阅读灯。10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300W: 30元。400W:40元

电子时钟带温度计和湿度计20元.
老式铜制打火机,10元。
太阳能手电筒。10元

金属水龙头,5元一个。洗衣机接头,5元一个。

温度计,10元

台灯,10元

过期的洗涤用品,500毫升的沐浴露,20元一瓶。280毫升的洗发液,12元一瓶。各有50瓶左右。洗面奶,10元一管
电话机,10元,是好的。
键盘垫,都是名牌,洗干净了。10元一张。

充电式户外照明灯,可在野外使用。10元,室内当然也可以。
3.5毫米耳塞,2.5毫米耳塞,5元一个,全新。
不锈钢保温壶,15元,2升装。1升的10元。都是好的。
60寸-80寸的电视机挂架,20元全新
移动POS机4个,基本全新。可当钟表用。5元一个。
多个名牌键盘垫,洗干净了。10元一张。
MSATA的SSD, 32G, 15元

红色的是苹果蓝牙耳机,使用苹果充电线充电,附送一根。音质很好。15元
多个石英表,破损的1-5元一个,绝大部分破损是表带,表体正常,只要换了电池就能正常走时。外观完整的石英表,10-20元一只,仅表带价值就超值了。
还有一些是纯电子表,10元一只,换电池就能走。
完全正常,走时准确的正常使用的表,15-30元一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汤勺,刚才厚实质量好!5元一只。

------------------------------------------------------------------------------------------------------------------------------------------------------------------------------
石英表多个,保证是好的,都在正常使用。一般就一二十元一只,保证走时准,可正常佩戴。
10元-20元一只。最高级的是DW名牌。50元一只。

DANIEL WELLINTON 瑞典名牌手表,镀金,超薄表壳。50元。很准!正常走!
下面的银色的也是DANIEL WELLINTON 瑞典名牌手表,表盘小一点,男女都可以戴。50元。正常使用中。

多款石英表。电池都没电了。有的手表本来正常使用,电池电耗尽了不走。有的手表打不开后盖,但肯定是好的。10元一个。特别好的20元一个。
有的手表的确是坏了,换电池也不走,这种2元-5元一个。

十几个充电宝十元到20元之间,是好的,有几个接口比较全,算15-20元,普通的10元。
直播灯十元。圆环的
畅吧直播一号,是个声音美化设施,10元
黑色的科学计算器,10元。
粉红色的摄像头,10元
带USB口的黑色电源插座。15元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精致小茶壶五元。自拍杆全铝合金十元一个
大耳机10元
煮方便面的电锅, 10元
小电蒸锅,10元
精美玻璃烟灰缸10元
电脑CPU散热器,10元
路由器的电源,有5V,9V,12V的,小的5元,大的10元
全新网线,1米,2元一根。
电子秤,5元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10元一个
5口有线路由器,带电源10元
三星老款原装移动硬盘,40G的,只要20元!好用,外面是USB口,里面是并口的,非常难得,适合修复并口旧硬盘。
移动硬盘,120G的,SATA口硬盘,带线,只要30元!

腾达十六口有线路由器30元一套带电源
几个电源转换插头五块钱一个
音质好,外观漂亮的发光USB口大耳机,可关闭灯光,可关闭话筒。10元。放时间长了,外表的膜掉渣了。
罗技K120键盘,成色很好,20元!名牌产品!
长条形白色音箱20元带音频线和电源线
小孩玩的滑板质量很好15元甚至还带包装。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LECOO 发光名牌大耳机,USB口,音质好。10元,成色很新!
------------------------------------------------------------------------------------------------------------------------------------------------------------------------------------------------------------------------------------------------------
音箱
各种音箱,有普通的,有多媒体的,有带蓝牙的。还有几个是便携式的。20元左右一个,欢迎选购!
漫步者多功能播放器,40元
还有奥尼多功能播放器,带收音, 可插卡。15元
.
黄色的是木质蓝牙音箱,带小夜灯功能。带充电器,充好电可播放好几个小时!10元!   红色的也是蓝牙音箱,全新带保证,可充电!10元
多个蓝牙音箱有一个可以对手机进行无线充电带收音功能特别漂亮像个弯月一样30元
两个大的唱戏机,功能很多,带收音,扩音,插卡。20元,有充电器。
.多功能的唱戏机,多媒体播放机,带收音功能,可插卡。10元一个。有多个。

----------------------------------------------------------------------------------------------------------------------------------------------------------------------------------

充电宝,都好用!从一万到2万毫安时,10-15元一个。

20多块电池没电的石英表。有的我后盖不会打开。平均10-20元一块。
华为光纤猫,全千兆口,10元带电源。
直播用的声卡,小巧好用。10元
CPU的散热器底座,带钉子,1元一套。有100套左右。
多个名牌电竞鼠标,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多个笔记本硬盘,120G:10元。160G:15元。250G:20元
----------------------------------

多个优质耳机,USB口,发光,漂亮音质好。10元一个。
罗技鼠标G102,30元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个胶卷相机,2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子弹头插座,10元。其他的10元,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对讲机2个,全新。好用。其中一个电池不太好,但保证能用,能对讲。总共10元
联想启天23寸一体机180元,好用,屏幕有小瑕疵,最下面的边缘处有一条细线,基本不影响使用。整体效果良好。G3260 CPU,可升级ii5,i7四代CPU, 6G内存,120G SSD。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USB 3.0,HDMI输出输入,可以当显示器用!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2.投影机挂架,10元

------------------------------------------------------------------------------------------------------------------------------------------
6.名牌鼠标,罗技,磁动力等。10-15元一只。

多款名牌电竞鼠标,质量好,外观好,寿命长,手感好,20元一个

普通键盘,USB口,PS口都有,10元一个,完全正常。 BARDA名牌机械键盘,多种灯效。30元
红黑两色小键盘,多个多媒体快捷键。USB口,超薄,适合笔记本电脑。10元

罗技键盘G610,名牌产品,功能极多!带多媒体播放,音量调整功能。100元
华硕名牌机械键盘,50元。质量非常好!
顺手G30 幽灵战士机械键盘,成色好质量好!多种灯效,有8个。个别键不亮的,20元。全部正常的30元。

黑色的,是蓝牙键盘,全新,小尺寸设计,好用无故障。10元
------------------------------------------------------------------------------------------------------------------------------------------
8.平板电脑支架,5元
9. 4米线长的电源插座,5元。接过线的。
10. 平板电脑的支撑架,10元
11. 充电宝,15元一个,带四根充电线,1万毫安时,使用十分方便。两种充电口!还有手电筒功能。保证好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各种电脑线材,dvi线,vga线,hdmi线,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
路由器,光猫的电源,有5V,9V,12V的。电流有0.5A,0.6A到1A,1.5A,2A。价格从3元,5元到8元,10元不等。都是好的。水星,华为,TPLINK等。
CPU的散热风扇,从2元,3元,5元,10元到20元不等。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罗马仕2万毫安时的充电宝,15元一个。两个先科的多功能MP3播放机,带收银,可插卡,有充电器,20元一个。直播灯,10元。 男士手包,10元。
漫步者X3低音炮音箱四件套,成色好,音质好,声音大!15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网友:
这是打劫了废品站了?

网友:
价格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