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路由器能不能有两个子网?

楼主:
一个路由器能不能划出两个网段(都是无线),一个wifi提供给厂房设备专用(如192.168.101.x),另一个wifi提供给办公室用(如192.168.1.?)
这两个网段最好能相互访问。

网友:
看你写的是同一个网段内不是两个网段了,本来同网段就可以互相访问的。

网友A:
有些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可以,比如RouterOS。有些只能一个。
子网掩码用23的话,有510个可用地址,而且能互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可以,比如RouterOS。有些只能一个。
子网掩码用23的话,有510个可用地址,而且能互 ...

子网掩码用23的话,有510个可用地址,而且能互...
这句话没看懂,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爱快就可以用两个网段,分别设置两个网口为不同IP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网掩码用23的话,有510个可用地址,而且能互...
这句话没看懂,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

这涉及网段的分配,
一般掩码255.255.255.0(掩码位称24)
如下图改为255.255.254.0(掩码位称23)
192.168.0.
192.168.1.
就能相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网掩码用23的话,有510个可用地址,而且能互...
这句话没看懂,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

小实验:
A电脑网卡设置地址192.168.10.5(1-255都可以),子网掩码255.255.254.0(也就是23)
B电脑网卡设置地址192.168.11.5(0-254都可以),子网掩码255.255.254.0(也就是23)
把它们通过网线连起来,可以互相ping通。如果子网掩码设置为24的话(255.255.255.0),互相是ping不通的

网友:
普通家用的不行,商用和软路由都可以。

网友:
这个当然可以

网友:
同网段就可以互相访问的

网友:
第1次看到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在openwrt是两分钟的事

网友:
但是,既然非要互相访问,为什么要设两个网段,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么
设不同网段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隔离

网友:
可以的OpenWrt比较好实现,以前我买个二手的就是这么设置的一个WiFi进去有两个不同网段地址,后来我给恢复出厂设置就没了,我是不会弄。

网友:
好像叫什么两层交换机

网友:
如果是企业级的基本都随便配的。

网友:
openwrt就能实现
自己一个wifi一个网段,该网段我一个人用,电脑呢也是用这个网段,dhcp是关闭的,手机电脑需要手动设置设备ip才能上网,来宾用另一个网段,开启dhcp,自动获取ip地址。
因为投屏的要求需在同一个网段,电视机接的路由器有线端口,用openwrt的vlan功能把来宾的网段绑定到其中一个lan口上,这样来宾就可以用来宾wiifi进行投屏。
另因为,弱电箱到客厅路由器只有一条网线,卧室网线汇聚到弱电箱,用openwrt的vlan功能实现单线复用,保证了光猫-路由器的千兆带宽(如果单纯8根网线分成两组复用只能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