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统学习一下路由器知识,有什么好的教材吗?

楼主:
登录路由器发现很多选项都不懂什么意思,更不会如何设置了。现在都是按照厂家最简单的配置,能上网就行,想花点时间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要学习电路和通信原理会容易理解些吧。尤其是数字电路要精通的会好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学习电路和通信原理会容易理解些吧。尤其是数字电路要精通的会好办些。 ...

主要想学习一下各种名词意义和如何设置

网友:
deepseek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应该有教材,不过应该涉及多个学科。看看z站呗。

网友:
家用路由器?现在大牌子家用路由器都是手机app引导设置的嘛,绝大多数都是只需要填写WAN类型,大多数都是自动获取,设置下wifi帐户密码,不U型钥匙哈特殊的设置的嘛。
至于商用路由器,那就复杂很多了。

网友:
每个路由设置都不同
但是确实很多定义都一样

基础的多拿几个试着按教程设置几次,就能差不多掌握了
但是高级的,需要通过电脑usb console线设置的,那得专用工程师级别的学习了。

网友:
有说明书的吧,没有的话,每一个名词百度一下就行。其实绝大部分功能用不到的。学了也没用,

网友:
这个像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根本不用进行系统的学习,只要学一点概念性的入门的书,能大概理解。路由器的配置页面就够了。

推荐一下华为同事写的《笑傲江湖之三层交换 》,通过令狐冲和小师妹的故事,普及了一下子网及其转发,交换的概念。https://www.cnblogs.com/hmms/p/10175366.html

网友:
我是以前在电脑报的专栏 上学习的。

网友:
问AI可以解决你的大部分问题。

网友:
我好像还有一本路由器的书呢

网友:
用什么产品,就找那个说明配置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