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里的这个电容是 普通电容 还是 高频电容 ???

楼主:
这个电源里的这个电容是 普通电容 还是 高频电容 ???

这个电源现在输出只有9-10V.......

拆开看了看........

应该是这个电容完了.......

不知道是是 普通电容 还是 高频电容 ???

这个电源里的这个电容是 普通电容 还是 高频电容 ???

网友A:
开关电源的低压电容最好是低ESR的所谓高频电容……

网友:
全换成高频的好啦,也就是有LOW.ESR字的,比普通好些。

网友:
输出电容没那么讲究,容量够耐压够就行,耐温也要高点更稳,当然换成高频电容更好

网友:
低频电容也可以用,但是不耐用,最好是用高频电容。

网友:
当然是高频电容

楼主你说呢

网友:
换杂牌固态电容,淘宝上很便宜

网友:
换吧,高频电容

网友:
不管高频还是低频,你首先得换一个上去,这个鼓包的输出电压低,不能带载

网友:
这个容易找

网友:
要求高最好高频的,再多并几个0.1微法以下的

网友B:
开关频率几十K以上高频

网友C:
随便一个,管它是高频还是低频。

网友:
开关电源低压端滤波电容应当选择高频电解或固态电容,若用普通低频电解不但滤波效果不好,而且容易发热、膨胀。有些普通电解电容故意套上一个金字绿皮冒充高频电解,俺遇到好几回了,后来买了电桥才得以区分高、低频电解。
楼主那个电解甭管原来是什么类型,当然要换成高频电解,若没有仪器判定就直接上固态,价格也就相差一个馒头钱。但你吃了馒头只能顶半天,而换了固态电容能顶好几年,所以还是划算的。

网友D:
电容也分高频和低频现在第一次听说,原来换电容只看耐压和容量,也没有遇到换上又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也分高频和低频现在第一次听说,原来换电容只看耐压和容量,也没有遇到换上又坏的 ...

已确认是高频,至于真假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管它是高频还是低频。

已确认是高频,至于真假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几十K以上高频

已确认是高频,至于真假就不清楚了.电容测量只有170, 肯定是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低压电容最好是低ESR的所谓高频电容……

已确认是高频,至于真假就不清楚了.电容测量只有170, 肯定是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