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科洗衣机锁门问题 请教坛友

楼主:
洗衣机 ,疫情时候门锁坏了,就一直用绑带绑着用。但实际是有点漏水的,效果不理想

原来买过一个兼容的开关,220v 大概是个电磁开关吧,断电会打开,开启运行会锁,但是好像有问题,不清楚是又坏了还是款式不对。
就一直用绑带,现在想在处理下,是否可以改成手动开关锁,这样简单点,也防止打不开问题。
我记得有的洗衣机锁有个人工钢丝绳可以开启,这款没有,是否可以改造一下?
门锁我也拆了,防止误操作打不开。
请实践过或者有好点子的专家帮忙出个主意吧

网友:
用绳子捆洗衣机的门,也太辛苦了。
还是更换新的门锁吧,洗衣机门锁具有断电延时功能,改造其他模式要比原装锁麻烦的多,功能也会有问题。
如果换新的还不正常那就是还存在故障,排除故障就好了。

网友:
拆下换门锁,,早换早享用

我的小米的也自己换过门锁

网友:
直接换门锁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要去想着改造,万一出了问题家里人不一定会操作,老是用绑带也麻烦,想办法买原装配件才是正解。

网友A:
漏水可能是胶圈坏了,门只要能锁上,一般不会漏,如果锁上后缝隙很大,松动,才需要考虑门锁故障,那也是机械结构故障,肉眼就能判断。

延时开门原理是锁里面有个PTC,上电发热变形,门锁锁死,所以锁上后就算拔掉电源,也开不了门,得等锁芯冷却。不想要这个功能也简单,锁不插电就行了,只保留开关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可能是胶圈坏了,门只要能锁上,一般不会漏,如果锁上后缝隙很大,松动,才需要考虑门锁故障,那也是机 ...

有三根线 是其中一根不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根线 是其中一根不接吗

三根线,PTC供电、公共端、开关信号端,PTC不接就行了。

网友:
这不会漏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