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为这个老式的夹子台灯更换电线

楼主:
       老式的夹子台灯电线老化了,断成一节一节的。为这个老式的夹子台灯更换电线,让其再焕发一下第二青春吧:

夹子台灯全貌:

开拆台灯夹子的下面一块:

楼主:
继续开拆维修台灯:

网友:
也有个类似的灯,九几年买的,至少二十没用过了,

网友:
破成这样还用?

网友:
原本就是9.9包邮的货。
再过一段灯头五金锈穿,连修都没得修了。

网友:
这台灯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保险,必须换

网友:
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 一人一个 晚上看小说必备

网友:
电线老化,脆了,安全隐患大,更换保险点,灯头接触片和连接点也检测下。

网友:
确实挺老的

网友:
灯罩是铁壳的,值得折腾一番。

网友:
尽量配金属壳散热LED灯具,比塑料灯具耐用。

网友:
时间长了硬了,不动还能用,一动就断

网友:
这款式的灯有好几种灯,如加个镇流器装个灯壳装上灯管就是节能灯,那时可高档了!

网友:
这个灯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整个都换了吧。

网友:
以前也有类似台灯,时间长了,塑料件都脆化了

网友:
见到过台灯的插线老化的,比这个还厉害

网友:
换的电线貌似还不如原装的

网友:
换电线还挺费事的,老式台灯还能用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