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50226-0228 长贴发几个老运放吧

楼主(2025-11-09):
20250226 周三 晴天
    早7点45被电话叫醒,有人送孩子然后找我修东西,我说得半小时后,
    于是,赶紧起来,进出口忙活一番,8点半出来,到南门口小学电话来,我没接直接来了,
    果然一个带壳子电三轮白色和巧克力色混杂的颜色,是个小伙子,
    是咸鱼上昨天约好修充电器的,拿来个86V多的锂电池充电器,坏了换了几次了,
    厂子关门不能换了,来找我,就是开机红一下就绿,一直没输出,
    拆开查没任何坏件,最终只好放弃,白忙活。一上午又没事了。
    玩到12点多,来个邓庄的瘦子,常客,(至少来修过三次东西了)
    先要修漏水的豆浆机,我说修不了,又修个不着的电压锅,是N的温保烧了,直接短路搞定,
    又配个双面电动车KEY,共12¥,回家2025年2月26日12:21:21
    下午3点前来,还是无活,玩,研究当初小宋扔下的那ITHINK的3寸硬盘盒,
    主要是板子坏了,插电没反应,主芯片微热,电流100多MA,找不到毛病,
    最后打算拆了,正在研究过程中,西边过来一位,个不高,瘦乎乎的好像之前给他修过什么吧,
    找我来要2个螺丝,他的电热洗澡的那玩意电控坏了,
    厂家发来个温控,让他改手动的,没给螺丝,找我要螺丝,
    只好给他找了俩沉头螺丝的最短的那种,他认为塑料跟纸一样这种就行,
    (3MM的不行,这种大概其是4MM或者3.5的,不常见)反正是能拧上,
    架不住他老用,之前从我这修什么东西,知道我肯定有办法,的恭维话,只好给他了,打发走。
    后来,拆完了这个板子,彻底完事,他又来了,拿来一块黑塑料板子,
    上面刻空的188位置是一块电路板,3p的线。
    这黑塑料板子上还预留了温控器的位置,这是电洗澡的那玩意,
    他从网上买的,坏了意味着得自己折腾,说我给的螺丝真不行,还要找长点的,
    我说我用的3MM的多,别的规格不多,那俩已经很不容易配了,没有了,
    他还不肯走,继续蘑菇,又说什么,不行给你点钱,你上家里去给按上去,
    给出示厂家给的接头线图,我不想去,这种人,上门费贵了不上算,就想着给点钱,拉倒吧,
    直接推给隔壁,说那玩意正好是他的活,他用的就是这玩意,肯定有合适的螺丝,
    反正推给ZRK了,我就不管了,他爱还螺丝不还,也无所谓了。2025年2月26日17:07:55
    天黑归2025年2月26日18:49:08
--------------
20250227 周四 晴天
    早8点起,吃饭上班,无活玩,在家从车库找出,当年从北京带回来的,
    一箱子6个核桃的箱子,装的被我都打包成方块的各种TO-220封装的管子们,得差不多十几斤吧,
   (实测一方192G左右,你想啊,这一箱子光一个底,就能放下12方,也就是得2.4KG,再往上摞满了呢。)
    拍照记录,然后,带来又编辑了个长贴,准备发售,
    结果提示我卖的商品已经达到上限,不能发布了,我才331个橱窗位啊,
    不是说500吗。难道我被降级了?最近没犯错啊?谁也没告诉我啊,
    就算前一阵有几张游戏光盘,像命运啊,征服啊什么的被他们给禁售,
    我申诉被驳回,我也没骂街啊?怎么了这是?
    后来才发现,今年年后,刚刚进行的调整,所有鱼小铺都300了,
    说白了就是为了他们那赚钱的什么助推造势呢,那玩意要花192¥去买,
    估计我最近一直没买卖,就是他们故意限流了,
    你非得选择买他那什么助推,才能买卖兴隆,不然就这么半死不活吧?
    太会赚钱了,这就叫店大欺客。念完经打和尚。
    没法子,我下架了两个打算换别的上架,也不行,
    人家说的明白,卖的东西之前超过的就超了,但是下架的不能再上架,
    也就是说,卖一个少一个,直到低于300为止,我那SD内存,算是没法上架了,
    可是今天为了编辑这个贴,我用了差不多1H的时间啊,不能发,难道永远沉积在草稿箱啊?
    不甘心啊,最后,干脆冒冒险,试一下,找一个连“想要”都是0的无关紧要的卖品,进行编辑,
    将草稿箱自己编辑半天的文稿复制,这边的原始文稿全选;
    然后,用前者覆盖后者,进行粘贴,系统提示内容改动,之前的什么价格担保作废之类的提示,
    我没理他,然后,将需要的照片重新来过,然后重新改价。发售。
    最终,借尸还魂的方法还是可取的,已经成功发出,只是这玩意只能发一次,
    一旦卖出一次,就只能再借尸还魂一次,不能上架。
(不知道标100件,能不能解决这个麻烦,估计够呛),
    后来没事又找出门市这边,带来的几方管子,有一盒子呢,也拍照,登记,
    回头也编辑进去,增加数量,希望能够再卖出点去,1¥一个这也有好几千个啊;
    反正都是从北京单位得的。能换点钱是最好。
    后来,又翻出一箱子OLD空开,其中一些不通电了,反复开关几次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的带60W汽车大灯接直流12V开关几次测试,也能打开表面氧化碳化点,继续用,
    找到个成色很旧的,拆了吧,看看得铜铁的比例。基本上1:2。出紫铜23G,出铁46-48G
    完事后,已经12点多了,回家2025年2月27日12:29:36
    下午2点半来,无活,先看到门口对面,有个高胖的家伙穿烟色的夹克衫,跨着车子,
    先是在zrk门口对面朝上面拍照(估计是拍牌子)然后,来我这里对面,继续拍,
    过了一会儿,还放下车子朝我来了,进门要拍我营业执照,我说拍吧?他拍着还说:
    “也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啊?不怕是骗子啊?”
    我说:“已经揭不开锅了,还怕什么?”
    他笑着说,是社区的,上次来,我没在这,漏掉了,
    (前些天不是说嘛,中午回家吃饭回来,zrk和牛王氏正在门口白话,
    跟我说,有人在查营业执照呢,后来进来一男一女,进来拍营业执照,
    怎么又来了,这但凡进来问营业执照的,你都惹不起,正常人谁问营业执照啊。)
    这次来补拍一张。拍完出去,又拍门头牌子,然后西去了。
    无聊,干脆将往昔拆的铜线们归类,平常太散了,容易丢失,
    所以倒了一桌子开始整理,用卫生纸袋子,装大多数成捆的拆下来的线们,
    基本上都是0.4及其以下的细漆包线,用另外一个拉锁袋装1MM以内的粗漆包线,
    还有一个拉锁袋用来装平方级的电线芯,也基本上1平,2.5和4的线头,
    剥出来的点焊针那样长短的通线头。还有个银鹭八宝粥筒子装紫铜条,紫铜管之类,
    包括微波炉磁控管的谐振腔,这玩意不长,但是沉啊,正往一块归类呢,有人逛荡门子,
    一看是两口子,一个老头一个黑头发老娘们,穿一身紫色的风衣,
    一进来先说,这电脑拿来找我修修,我一看不就是个17的LCD电视吗?
    说是通电就亮一下就灭,我试机果然,开机出TCL那红图标闪一下灭,
    平常要是说来修液晶电视的,我都推了,不修那行子,现在懒得费脑子了,
    明知道不挣钱的活,干脆放弃。但是看这个电视很小,琢磨着拆开看看,
    万一是电容老化,或许有治,正打算拆机呢,刚拧第一个螺丝下来,
    那娘们开始说话了,先别拆,先说一下,修这玩意多少钱啊?
    我很抵触这种先问价的,坏什么咱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费多大劲不知道,怎么报价?
    何况这玩意又小,贵了直接要跑。
    所以,当时就有一退六二五的想法。信不过就算了,咱还不打算修呢。
    不过那老头旁边说话倒是挺客气,一来就笑,好像之前给他修过什么,他说:
     “人家师父还没拆开看呢,你就问价钱,这玩意怎么说价啊?好的让人家看看毛病在哪啊?”
    那娘们还是坚持问价,这玩意贵了不值当得,还得看儿子修不修了。
    我心里头憋着气,跟她说,按我的修理方法,如果能修好就收30¥,
    但是修不好也不能白干,给十块钱手工钱就行。
    就这个也做不了主,打电话问他儿子:
    “哎,你那监控的显示屏我找人家师父来看了,人家说了,修好30¥修不好10¥,咱修不修啊?
    啊!修啊,行劳。‘’然后挂了,跟我说,修吧?
    我憋着气,开始拆那底部4个螺丝,然后,还有插口挡板上面2个下面2个,共8个螺丝,然后就是卡扣了,
    上面纯粹是靠卡扣,当着她的面,又不好意思施暴,
    就这,撬开30°后再撬不能动,而且前脸盖这边有点微裂。
    这时候,那老娘们拿手机在旁边给拍视频呢。
    所以,不能继续施暴了,一点破事入视频,九牛拉不回。这是证据。
    我索性不拆了,这里边屏幕是活动的,三块板子,主板在一个黑塑料架子上,也是上下可以活动,
    电源条板和高压板在另一块塑料架子上,既然不好拆,干脆就裂开这30-40°得了,
    拧开电源板对地的线鼻子,拔下往主板去的多线插排,还是出不来,
    又发现底部牵扯着两根高压线,也得从高压板上拽下来,这样终于带着架子出来了,
    然后发现电源条板上,果然有3/4的电容鼓包了,
    这组成田字排列的4个挨着的电解,是2个1000UF25v;2个1000uf16V。
    前者全军覆没,后者一个班剩下半个班了。
    感觉这娘们事婆,还是找新的吧,这时候,她又凑过来,问找到毛病了,
    我让她看,这几个跟其他的比有什么不一样吗?看出来有怀孕的没?
    她看看,说这俩明显鼓了,我说,还有个矬一点的也鼓了,都得换,
    她赶紧拍照,说是跟儿子汇报坏了什么,(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偷艺吗?)
    我挨个拆下来然后投开孔,去找新的吧,给她换就别找事了,找拆机的再又一堆废话。
    于是,去找之前坛友给发来的电解电容们,找出来3个新的,给插进去,劈开腿,
    准备烙铁头捅咕,好换上,头换呢,又拍视频,问我这是什么,我说储电器
    (跟小王经常谈对付那些想走捷径的顾客,喜欢问换了什么,小王脑子灵,经常发明新元件命名法。
    象形啊,形声啊,会意啊之类的,反正,把你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我脑子慢,现编来不及,也就直说了。
    修东西就是得命名高雅,就像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群英荟萃,萝卜开会,
    咱倒不是图赚钱,只是想守住维修人的最后一点尊严,维修行业,让咱干成什么样了?
    人家窑姐全脱光了,还有个脚踝那的一圈红丝绳呢,
    我们呢,快抖上那些是人不是人的,把维修说的跟开拖拉机、电动车划等号了,
    什么充电器不过电,查保险,充电器不变灯,查这个三条腿的,
    电扇不转、转的慢换电容等等,嘛玩意啊,这些不学无术的玩意,把这行给做死了。
    让老百姓觉得维修跟吃饭、吃药一样简单,像钢琴一样,
    盗就是1,来就是2,米就是3,就这么简单。去你老母的,你才吃几勺盐啊?
    老子当年遇到的那些疑难杂症,0几年发论坛求助,到现在20多年了,论坛都关门了,还没解决呢。
    你是没赶上那时候,那时候,你可能都没在你爹那蝌蚪窝里长出尾巴呢。你才见过点什么啊?
    不发牢骚了,换上3个储电器(这还是50年代我国翻译苏联的技术资料时,用的词,
    不信你看电子管收音机那纸管蜡封电容,还真叫储电器),
    当着她手机的面,六条腿都是朝他手机剪断的,证明是全新无疑。
    然后原样恢复,螺丝拧上,插头挨个复位,架子塞回去,壳子还回不去,顶着,先试机吧。
    结果,试机还是那样,闪一下就灭,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唉,十块钱卖3个电解,白搭功夫,不死心,插上监控过来的信号,还是那样,
    手电照屏幕开机图标灭了后,还有,然后是无信号三个字。
    我跟她说,就怕这个,屏幕老化,灯管老了,这个咱没法了,
    看见没,屏幕是能显示的,就是缺背光,她问,有灯管换吧?
    我说没有,这玩意一买得跟买挂面一样,得批发,一买一捆,才好发货,
    这一根就不少钱呢,这辈子,余下的那大几十根只能扔着,
    这电视除了你们,应该再不会有人来修了,跟你报的那点钱,都未必够运费。
    她又问你这有这种接口的电视吧,我说没有,我不修这玩意,平常来修的直接推了。
    今天看你们两口子慈眉善目的,又是小电视,打算碰碰运气,结果还是砸锅了。
    又赔出去好几个件,她那边,拿着手机扫码付款,就付款十块。
    然后还问我这有这样接口的电视不,我说没有,我不修这个,所以也收不到这玩意。
    你屁股后边,贴墙的那个,也是这个牌子的,也是一样毛病,
    第一次换储电器,修完走了一年多,再坏就没治了,干脆换给他个电视,还能落他点钱,
    现在我连大屁股电视都没了,你去找卖OLD电器的那里,去买一个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
    送她出去,老头在门口站着呢,还一个劲觉得挡格我半天工夫,要给我根烟抽,我不收,
    让他赶紧跟老太太走吧,他非要给一根,我说,我不抽,闻不了那味,我这禁烟。
    这才跟着老太太走着走了。(这老太太,是不是前两年那来修3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娘们啊?
    十五块钱一根线,舍不得换,换什么,得给儿打电话汇报的那个?要不然走着来,按说应该不远。)
    甭管怎么说,在月底之前,好歹又见着点钱。2025年2月27日18:40:17该回家了
    下午到了11.75¥多买的14个大果冻,说是好几样,结果到手的还是一个色的。
-----------------
20250228 周五 晴天
    月底了,农历也进了2月了,明天到生日了,
    在8点起,吃饭上班,来了无活,看手机还有8G,赶紧清理一下,数微信占的多,达到9G多,
    于是直接进行情理数据,操作上也后悔了,这又等于重来。
    等了至少20分钟才清理完,还有呆住的时间片刻,任何键都不管用,
    然后就是重新登录微信,还得需要2个人辅助验证。
    我自己的另一个手机可以算一个,还得求人,没法子,找电话本里边的人,
    有电话联系的,未必有微信,唉,麻烦死了,自己的堂兄弟们,不想折腾他们,
    因为也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我单独的微信,又不想麻烦外甥女、外婿,
    都得打电话,让人家笑话,怎么老干蠢事啊,只能用这边手机还能用的快手。
    去语音找几个确定是同学的哥们们,结果孙同华不接,傻小子不接,刘伟伟不接,
    (打电话刘伟伟也不接,我们老太太也不接电话)
    没办法,算了,最后用另一个手机的微信给小王、傻小子,
    最后还是傻小子秒回,因为之前,他正跟我谈甲苯,丙酮,和氯仿,我就突然不回话了,
    他正着急找我呢,所以第一时间接了我的语音,很快给验证,
    我瞅着手机半天刷新没反应,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关了流量了,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上了一会快手,联系不上孙同华他们,我就撤了,
    即使这样,50M一个坎的提示,一眨眼一个,这消耗得也太快了吧,
    竟然从2.6G直接耗到3.37G了,这太快了,所以,再次提示时,我不选择再用50M了,默认关流量了。
    所以,我发的那俩235505和傻小的都没收到,还提示验证已过期。
    重新刷新一下,都有了,正常了,万幸,终于搞定回来了。
    在折腾的期间,来个哥们穿着豆腐色加杏黄色双色的工服,不知道是哪个厂子的工人。
    这脸蛋子倒是有点像老牛,就是没他高,进来修个充电器,
    说是自己拆开看了半天,没找到毛病,就是绿灯闪呼,我试机果然绿灯闪呼,
    习惯性的认为变压器虚或者反馈绕组断,拆开一看,结构跟普通的不同,
    是次级的一个SOT16的芯片,通过俩三极管推变压器,再驱动俩不知道是MOS还是三极管,
    有点像494或者3525,放大镜看变压器各脚不虚,板子上也没有明显虚,
    两面的贴片和插件二极管,都测量没问题,我都怀疑另一个蹭字的单片机是不是傻了。
    他后来说,要不然我放下吧,你慢慢修,我留个电话,修好了给我打电话,
    修不好,我也不要了,就不来了。
    然后留了个电话:要伞吧?伞伞把洞,死洞粑粑。
    问怎么称呼,曰张。
    我笑笑:“本家啊,哈哈哈,行,放心,尽快给找出毛病来。”
    打发走了,我继续研究,突然想起,会不会是输出线的事啊,
    因为这个所谓88V的充电器,测二号电容上面82V稳定,
    次级散热片,除了个半桥外,还有一个可能是MOS或者151,不通,
    所以,干脆测一下输出线,果然,一根不通,心中窃喜,
    赶紧打电话,问那哥们没跑远吧?方便回来不,发现线断了,或许就是它的事,
    需要原车电瓶测试一下,验证一下,他很高兴,马上回来,
    我趁着时间赶紧换线,这次用根好线吧,里边两根,都是白色浅色线,
    这是上次买线时,买的10根粗芯的好线,这哥们说话就听得出来,不是太抠门太算计的人,
    何况还是本家,(当然,这个理由牵强)给他换根好线,落个人情吧?
    刚换完,正要扣盖,不好扣盖,这位就到了门口,
    问清楚,就是他这上面,有天青色条块塑料装饰的电摩,里边用的六块还是七块电瓶啊说是,
    还是大电瓶32的,先临时试机,果然,红灯了,
    回来扣盖,上螺丝,算账,收他15¥,我说能用支付宝不,
    我那微信正在寻求上线,现在还没找到人帮忙呢,收不到,
    他一乐,没事,我让你看付款记录,你登录后就能看到了,这咱不忽悠。
    十几块钱犯不上,对吧?说着还特意让我看付款成功的画面,我送出去,
    又就微信这扯淡的自救方法说笑几句,打发走了。
    上午,还到了我一个星期前,买的5个铜针的带螺纹的品字座,16a的,0.39¥一个,
    5个3.95¥优惠0.24实际3.71¥含快递2¥。竟然只用泡沫袋就发来了,
    看来真信得过产品质量啊2025年2月28日11:56:28
    中午回家2025年2月28日12:30:59
    刚到家电话来,快递将东西又给了灵灵代收,当时12点47,
    下午2点半来,灵灵送出来2件,一个是2.59¥买的硬质合金旋转锉单槽F0613;
    一个是2.92¥买的三线USB转换头那种D型microUSB转安卓,
    目的是为了可以使用那些数量巨大的早期USB线,因为很多。
    所以,虽然这玩意不便宜,可以买2-3个C转安卓或者安卓转C的了。
    下午没活,后来老刘打微信语音来,问我电源修好没,这已经是第N次了,
    每次我说没有呢,或者直说眼睛不行了,不想弄了,
    还是说,再用点心,慢慢研究,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那第二个散热片上的8N50都穿了,关键是不好拆下来,也不想费劲冒险了。
    其实,如果我估计不错,也就是这俩管子击穿,导致前边 被短路,换了应该就好。
    可是,这玩意我得再搭俩管子进去,成当然好,不成呢,
    已经搭进去个20N60大封装的管子和专门买的超快整流管了,
    换上去剪了腿就是旧的了,也甭拆下来了,不够功夫钱,就当送个人情了。
    后边那俩管子一直纠结换不换,关键是这板子全是防水漆,拆个件下来太难,
    何况还是双面有件,这散热器双面的件的腿,怎么才能准确的下进去啊,
    拉倒吧,拆装都难,这厂家设计师就是脑残,所以早就气修了。不管了。
    问也白问,只要我不想修的东西,那救不会再为他费劲了。
    所以我直接说,修不了,这次倒是直接说了,不行就给他发回去吧,给了地、电。
    我将那个电源拿过来,也甭拆那俩换上去的管了,爱便宜谁,就便宜谁吧,反正糟的钱是收不回来了。
    就这样吧,拆也不少费劲,我是懒得动它了,直接用老刘发来时的缓冲,包了两层,
    用我最近一次买东西来的快递箱子,有几倍富裕,装上这裹着缓冲的板子还很松散,
    就这样吧,本打算叫顺丰,好在顺丰谁掏钱都行,后来一琢磨,那怎么也得差不多2张,
    还不如叫本家兄弟呢,上次那么沉,三个电源加两大捆线,记不清六七八公斤了,
    也是找本家兄弟,七省八省,花了25¥,打水漂了,
    这次啊,还是找他吧,咱也玩一回到付,撑死不就一倍吗,
    也比上次我花的省,也比顺丰便宜,咱已经不挣钱了,
    就别让咱再掏运费了,垫不起了。
    后来快递来取走,再后来给发单号,zt73545753839695。
    后来没事,玩。2025年2月28日17: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