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这种瓶盖怎么拆解

楼主:
请问红圈中的部分怎么再拆解清洗?

网友:
我拆过类似的。几个塑料部件之间是卡扣连接,这种卡扣还是只能插入不能拔出那种。今天掏了个亿力洗车机的水枪就是这样,手把与枪管之间就是插接,插上就拔不出来了,做成两节可能是考虑打包邮寄方便,想拆开只能破坏了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吧。

网友:
卡扣的,拆开就废

网友:
超声波清洗,适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